[STC单片机] 高电平转低电平

楼主(2013-12-17):
请高手指点!   现需要将一高电平转低电平 , 由于高电平是持续的,怎么才能得到一个大约0.5S低电平脉冲

这个脉冲完了后恢复到高电平!

网友A:
我也听不懂喂

网友B:
用一个单稳态触发器就可以了
或者555也可以,这类电路相当多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D:
过一下MCU应该很容易实现吧?

网友E:
利用mcu中的timer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F:
很简单,用个单稳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