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温度传感问题!!

楼主(2013-12-17):
STM32F103ZETb开发板Tsensor_text例程下载到开发板运行后  LCD没有显示 串口连到终端也没有输出?
新手接触stm32 想搞个例程尝试下 已经结果纠结了一天 有谁可以指导下?

网友A:
楼主是按板子带的说明使用的吗?

网友A:
万事开头难,我初接触板子也是什么都不懂,你最好身边能有个人指导你一下

网友B:
仔细看一下跳线帽是否插对,下载程序后复位一下,看看温度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最后仿真一下,在线调试,看看到底哪出错了

楼主:
跳线帽应该没有插错,程序可以成功下载,复位后还是没有反应,原本程序的功能是可以在LCD和串口输出温度值,可是现在LCD没反应,串口输出也没输出(参数设置正确)。
我最新的进展是发现将主函数的的I2C_LM75_Init(); Thermometer_Temperature(buffer1[],buffer2[]);函数注释掉,LCD可以输出字符,当然不能输出温度值,初步怀疑是例程里的库函数过大(这种情况该不会导致stm32不够空间跑程序?)

下面是我的主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g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extern void I2C_LM75_Init(void);
extern u32 TemCelsius_Value;
extern u16 I2C_LM75_Temp_Read(void);
extern ErrorStatus I2C_LM75_Status(void);
extern void Thermometer_Temperature(char buffer1[],char buffer2[]);

int main()
{
    #ifdef DUBEG
    debug();
    #endif
    char buffer1[15];
    char buffer2[15];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RCC_Configuration();
   /*NVIC 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Configure the systick*/
    System_Config();
   /*Configure the GPIOs*/
    GPIO_Configuration();
  /*Configure the USART*/
   USART_Configuration();

//I2C_LM75_Init();
//Thermometer_Temperature(buffer1,buffer2);
   //注释掉可以LCD可以显示字符,不注释什么也不显示;

   /*Initialize the LCD*/
  下面是LCD显示的部分代码(省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跳线帽是否插对,下载程序后复位一下,看看温度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最后仿真一下,在线调试,看看到 ...

忘记按回复你了,回复在上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事开头难,我初接触板子也是什么都不懂,你最好身边能有个人指导你一下 ...

的确啊,一路都是自己摸索过来的。。。心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是我说得不够清楚,又没发代码。。
问题已更新,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按板子带的说明使用的吗?

是啊,我的那个是板子配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跳线帽应该没有插错,程序可以成功下载,复位后还是没有反应,原本程序的功能是可以在LCD和串口输出温度值 ...

传感器是LM75A?你不会用的是百为的板子吧?IIC协议是用的自带的库函数还是模拟的啊?stm32的iic都说不好用,还是自己模拟了,你重点查找这两个函数,初步怀疑是死在了I2C_LM75_Init()里边,至于你说的stm32空间问题,这个你放心,随便带10个8个的设备不成问题。:lol

楼主:
是自带的函数库。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咨询了售后的技术部,原来是我keil工程参数没设置完整,现在可以显示温度了。
可以加你的QQ吗,初次接触stm32有很多问题想请教啊,自己摸索不是一般的心酸。。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回答。我的QQ405381964

网友A:
楼主一起努力吧,我也刚接触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