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如何实现锂离子电池与电源供电之间的切换

楼主(2013-12-17):
要求电源断电时由电池供电,但由于为了防止电源给电池充电,这里加了二极管,导致效率很低,有没有更好的办法。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图片20131217151842.jpg

网友A:
用双mos管试试

网友B:
D3短路,Q2去掉,R1左端接DC+,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mos管试试

用双mos管也试过,但是这样DC+5v会直接通过mos管给电池充电,这样是不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短路,Q2去掉,R1左端接DC+,行不?

这样子DC+也会直接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子DC+也会直接给电池充电的

当DC+有电时,你把mos关了不就行了。
或者双mos。一个控制DC这路,一个控制BAT这路。

网友C:
D3短路,Q2和电阻都不要,Q1栅极接DC+

网友C:
MOS的D和S交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