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运放公式的一种简单推导(叠加定理)

楼主(2013-12-17):
通常我们使用如上已知的的结论进行计算,但死记方程又显得麻烦,下面是想到的一种较简单的推导方法。
(1)设 v+ = V- = 0V  对Vin1来说则是一个反向放大器
   VoutA =   -(R2/R1)*Vin1
(2)设Vin1 = 0V      对(V-)来说则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VoutB =  ((v-)/R1)*(R1+R2)      而 V- = V+ = Vin2*R4/(R3+R4)
(3)由叠加定理得
Vout = VoutA+VoutB = Vin2*R4*(R1+R2)/(R1*(R3+R4)) - Vin1*R2/R1

网友A:
LZ想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想分享经验

讨论帖,看看这样算是否合理,或者是否有更简单的理解,甚至一眼就能看出结论的。

网友B:
插一句,楼主是想证明这个方法的合理性,还是简单性?

网友C:
本来不就是这么算的么?

网友D:
“叠加原理”,本就是线性系统的定义内容之一——映射的线性组合形式不变性。即

    f(c1 x1 + c2 x2) = c1 f(x1) + c2 f(x2)

注意,左右两个加号具体含义可不同,只要符合加法的公理即可。令x1=0和x2=0,便得结果。

对于LZ问题,输入为

    x = (vin1,vin2)

此为二维向量。所以上述左面的加法其实就是个向量加,即

    xa = (v1a,v2a)
    xb = (v1b,v2b)

    xa + xb = (v1a+v1b,v2a+v2b)

此地,令x1 = (vin1,0),x2 = (0,vin2),则x1 + x2 = (vin1,vin2),直接得

    f((vin1,vin2))
    = f((vin1,0) + (0,vin2))
    = f((vin1,0)) + f(0,vin2)

给个思考:

若R4不接地,此电路是否还是个线性系统?

网友E:
其实,只要一看到有负反馈电阻,就用以下方法推导,保准没错,还简单:

1) 基础:    同相、反相输入电阻均为无穷大,即运算放大器输入端不索取、也不输出电流。

                   运算放大器开环增益为无穷大,即为保证有限的输出电压值,同相、反相输入电压相等。

2) 方法:    基尔霍夫定律

任何一种带有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电路,都可以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得到增益。只要你别说反馈电阻是几个G欧姆、其它电阻是几个欧姆就行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