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13-12-17):
(无正文)

网友A:
伏安法
检测电压 电流,找电池充放电曲线,自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伏安法
检测电压 电流,找电池充放电曲线,自己计算

这个好像不好搞吧。我想知道有什么专用的芯片没有,芯片直接检测出电量,然后我用单片机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伏安法
检测电压 电流,找电池充放电曲线,自己计算

另外我的负载是马达,空载带载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A:
几伏的电池?TI的电量IC自己去看看

网友B:
铅酸电池一般都是V/A内阻法检测。库伦计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伏的电池?TI的电量IC自己去看看

两节电池都是12V的然后再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