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隔离求教

楼主(2013-12-17):
各位大侠,
  在系统设计中遇到多个5V的应用--继电器5V,数字电路5V,模拟电路5V。继电器5V大约需要消耗100毫安,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5V消耗比较少电流。不知道相互之间用什么隔离好点?
  多加点去耦电容?引入电感?还是用磁珠?其中模拟电路为高精度ADC/DAC电路。
个人觉得用磁珠加去耦电容应该差不多了。。。。。。但感觉不踏实。。。。
  用电感好像容易产生振荡。。。。。
  请大侠们指教,提出些看法,十分感谢!

网友A:
开关电源隔离,三个绕组的高频变压器,或DC-DC

多谢, 从现有电路设计,成本等来看,不适宜这样大的动作。。。

楼主:
只能再顶一下。

网友B:
试着来吧,不好说究竟用不用那些措施。

楼主:
当前电路设计暂时用了RC隔离,R小一点取1欧姆,C取100UF(电容混搭)。后续再看用什么隔离更好一点。

网友C:
按一般习惯:地线从电源--继电器--数字电路--(正电源加电阻后)---模拟电路,按电流由大到小走向。同时处理好退耦,及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般习惯:地线从电源--继电器--数字电路--(正电源加电阻后)---模拟电路,按电流由大到小走向。同时处 ...

多谢大侠,
  电流路径先经过数字电路,后经过模拟电路---大侠说的正电源加电阻指的是RC滤波?这个设计中我用了四层板,其中一层作为地层,因此对地没有特别考虑了,直接所以地全接单独的地层。

网友C:
是RC滤波,在模拟电路电源入口处前(数字出口)把电源处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RC滤波,在模拟电路电源入口处前(数字出口)把电源处理干净。

大侠对LC滤波,磁珠和电容组合滤波有没有尝试过,对比RC,优劣如何呢?

网友C:
看负载大,频率高时考虑,有必要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负载大,频率高时考虑,有必要时用。

也是。
   近来看了些这方面的资料。LC能滤波,也能产生震荡。。。对这点比较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