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加热系统

楼主(2013-12-17):
我用不同的占空比方波驱动可控硅,可控硅控制交流风扇,可是交流风扇的转速不变,求解!

网友A:
你没有零点对齐

网友A:
先研究下可控硅过零触发

网友B:
补充一点。频率周期也要匹配上

网友C:
正解,可控硅的原理没有明白

网友D:
调相法要根据交流过零来进行操作,即判断交流过零后根据需要的导通相角来触发可控硅。

网友E:
最常用的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只和频率有关和电压没关。

网友F:
风扇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零点对齐

我有的,我是先进行过零检测的,检测到上升沿的时候触发外部中断,才开始计时的

楼主:
看到大家热情的回复吗,我重新讲下我的过程,希望各位高手可以指点我一二,首先我的整个系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过零检测,第二是延时,也就是功率控制,第三是过零触发。第一部分,我用一个两路光耦(TLP521-2)对交流信号进行转换,转换出来,我用示波器检测过是100Hz的方波信号,然后用stm32的外部中断进行过零检测,在上升沿触发,一旦进入外部中断,打开定时器,固定时间1~8ms(方波周期是10ms)产生中断,然后给一个脉冲给可控硅BT139(通过光耦MOC3061控制的),脉冲的宽度加上前面定时器的延时不超过10ms。大概过程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搞个隔离变压器,示波器 50HZ 和你的100HZ 对齐 先确保零点对齐

网友G:
7楼正解,交流电机能用可控硅调速就用不着变频器了。看看电机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隔离变压器,示波器 50HZ 和你的100HZ 对齐 先确保零点对齐

你是觉得我的输入的方波信号的零点和220v的零点有可能没有对齐是吧!

网友A:
示波器最好看2组信号
1 交流220 和过零信号
2 交流220和你的触发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觉得我的输入的方波信号的零点和220v的零点有可能没有对齐是吧!

看看7#的回答,是不是自己搞偏了。你的风扇是直流电机的吗?

网友A:
以前做家用遥控电风扇的时候就搞过这个啦,
分三档 用的就是可控硅触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家用遥控电风扇的时候就搞过这个啦,
分三档 用的就是可控硅触发。 ...

那是因为力矩的原因慢下来的,你要的风扇是不是和家用的差多了?

网友I:
可控硅可以控制交流风扇的转速,楼主在10楼说了控制方式,这个方式错了。建议看看可控硅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7#的回答,是不是自己搞偏了。你的风扇是直流电机的吗?

交流风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交流风扇

控制导通角的程度,来控制风扇转速,既然以前有做过,应该就没有问题的啊,是不是你现在的风扇太小了,控制起来,好像觉得不受控,换个力矩大点的验证一下不呗

网友J:
还不如控制风门来得实在,或者说转转停停,风扇消耗的这点电量在工业上根本就是忽略不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交流风扇

串激电机是可以。标准交流异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家用遥控电风扇的时候就搞过这个啦,
分三档 用的就是可控硅触发。 ...

是对齐的哎!

网友A:
把电机换100W灯泡 看看能否调光,
可调的话,估计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K:
有调速电机,如风扇电机,不是一般的单相异步机。

网友L:
风扇是感性负载,电流过零点和电压过零点不重合的。如果用电压过零来触发,可能会导致可控硅不能断开。可控硅是在电流过零点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