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0-20V直流电压,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2013-12-17):
有没有输入阻抗达到M欧级别的直流电压(0V~20V)测量电路,精度达到5位高精度万用表的
水平就行了,我自己用运放搭的测量电路精度好差啊,连万用表都不如!!!

楼主:
输入阻抗高(M欧) 才能对我其它电路影响最小

网友A:
射 随     放大     怎么样

网友B:
没有温度什么的的要求,通用电路没有那么差的吧,

网友C:
使用结型场效应管输入甚至CMOS输入的运放即可,同时注意反馈回路的元件取值。

网友D:
难点在于5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