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楼主(2013-12-17):
各位大神,目前在做一款受控插座,如图,火线上采用一个常开继电器来控制接通或者断开。
我想请问一下,火线的输入(L_in)与火线输出(L_out)在PCB上走线时要求的爬电距离和电器间隙是多少呢?请各位大神指点,法规标准(UL或者IEC)给我来一份,谢谢啦。

示意图

示意图

楼主:
插座用在110V/60HZ美标网电上。

网友A:
LN保险丝之前,3mm爬点距离!电气距离不同介质而不同的!灌胶比空气的电气距离可以更加短。

网友B:
我们之前做的220V的间距是4mm。

网友C:
PCB上铜箔隔离距离还是PCB上开槽?

网友D:
若按照功能来看的话,你这个继电器两个端子间可以按照功能绝缘来看的。一般按照2mm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处理即可。我们公司现在是这样的。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国内你可以看看GB4706.1通则;国外的话有个IEC60335-1

网友E:
一看就是protel的风格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