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大神解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3-12-17):
(无正文)

网友A:
双向导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导通开关。。

能否解析一下,详细工作过程,可用于什么。

网友B: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左边 ON/OFF输出高电平,右端双向通电都不会导通。
左边 ON/OFF输出低电平时,右端可导通交流电,或双方向的直流电。

这电路主要是开关量控制输出,可以通小电流的交流电。

网友C:
不知道这电路楼主试验过没?看起来可以用!

网友D:
Q1是导通控制,Q2\Q3组成双侧向模拟开关

网友E:
Q2/Q3形成环路了,这电路真能用吗???表示怀疑。。。
应用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