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教IGBT应用电路中的一些电子元器件作用

楼主(2013-12-17):
如图所示,我要用IGBT做一个点火电路,电路的功能很容易理解,但是其中一些元器件的作用不是很清楚,比如,并联在IGBT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二极管(非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二极管右边的RC电路是为了缓冲初级线圈突然断开时的自感电动势,那么RC参数的选择怎么样呢?
请教!

网友A:
R4,C1,D1消耗这个电动势,至于D1,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B:
D1一般几十封装在模块里头的了,续流用的;

R4,C1吸收电路,百度;

网友C:
D1:保护Q1;R3,D1:线圈续流;R4,C1改善吸收转换过程产生的尖峰,参数可通过实际设计过程中调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C1,D1消耗这个电动势,至于D1,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R4,C1,D1消耗怎么理解,二极管的负极一直有一个12V的电压啊,我感觉图中的二极管一直是截止的,几乎没电流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一般几十封装在模块里头的了,续流用的;

R4,C1吸收电路,百度;

续流怎么理解,感觉没有回路啊,电流是怎么个流通过程,能具体讲解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保护Q1;R3,D1:线圈续流;R4,C1改善吸收转换过程产生的尖峰,参数可通过实际设计过程中调试确定。 ...

D1怎么保护呢,IGBT断开后,初级线圈感应出400V左右的高压,感觉有没有D1都一样啊

网友D:
D1可消除逆向反压影响(LCR回路可能衰减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可消除逆向反压影响(LCR回路可能衰减震荡)

具体讲讲呢,我看到有些应用中是不加RC吸收电路的,但二极管是加的

网友D:
稍微具体,LRC可能形成震荡,当震荡反向时D将导通(实际中这个D总是“寄生”存在的)
不加RC,实际也寄生有RC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怎么保护呢,IGBT断开后,初级线圈感应出400V左右的高压,感觉有没有D1都一样啊 ...

把D1去掉,用示波器抓在D1二端位置的波形试试看,D1在这里是通用处理方式,不怪,不特别,在大批量生产使用过程中,能够体现出这个D1存在的必要性。

网友D:
一般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1去掉,用示波器抓在D1二端位置的波形试试看,D1在这里是通用处理方式,不怪,不特别,在大批量生产使 ...

嗯,好多mos管和IGBT电路中都这个反并联的二极管,有的已经集成到器件内部,我只是想了解它的作用,从理论上讲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好多mos管和IGBT电路中都这个反并联的二极管,有的已经集成到器件内部,我只是想了解它的作用,从理 ...

作用在4#已经说明,作用机理,关于线圈通断过程的反电势在教课书中有明确的交代,在实际应用中,要用这个理论支撑来养成习惯,就是心中有这个概念就行了,从教科书到现实应用会有比较大的出入,但是,理论支撑还是不可少的,否则,不能进行相关的解释,“概念有,不深究”。

网友D:
详细过程见12楼
光在心中有个概念是不够的:P

网友E(2014-01-26):
知道怎么提高开关速度和效率吗?往这个点想想就差不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