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48V-12v DC 用3845的

楼主(2013-12-17):
请教原理图和原理分析的整个过程?谁有资源的提供下,谢谢!

原理图已上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时Q3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这样输出端的地不是跟输入共地??

这是测试记录,输出电压好像变化幅度有点大,输出电流时要做到10A的

6脚波形

网友A:
路过占个座位

楼主:
没人有么?相关的也可以,原理详细一点,菜鸟级别的···

网友B:
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在哪里

没图,就是求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图,就是求资料!@!

原理图已上!

网友C:
本来这个电源就是和输入共地的BUCK电路。提示一下,自举供电或浮地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这个电源就是和输入共地的BUCK电路。提示一下,自举供电或浮地供电。

有没有资料提供下,本来菜鸟,刚接触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资料提供下,本来菜鸟,刚接触电源!!

自己认真研究你发上来的图就可以了。分开的不好分析,你可以直接动手把它们画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直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认真研究你发上来的图就可以了。分开的不好分析,你可以直接动手把它们画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直观多 ...

图我是大概看得懂了,就是原理方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我是大概看得懂了,就是原理方面!!

上传了测试记录,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认真研究你发上来的图就可以了。分开的不好分析,你可以直接动手把它们画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直观多 ...

上传了测试记录,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认真研究你发上来的图就可以了。分开的不好分析,你可以直接动手把它们画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直观多 ...

这个转换器目标是12V10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转换器目标是12V10A的

FB取样点选得不好,应该选在二极管过来那端,三极管之前。效率取决于三个地方,MOS的损耗,电感的损耗,续流二极管的损耗。两个损耗大头在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这里。MOS的驱动栅极电阻可以改成2欧这样,电流取样0R1大了些,损耗就大了。。

楼主:
那电流取样的电阻要怎么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电流取样的电阻要怎么算呢?

看3845的规格书关于电流采样的部分设计注意事项和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有些数值可以参考你测得的那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3845的规格书关于电流采样的部分设计注意事项和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有些数值可以参考你测得的那些数据。 ...

3845 6脚波形;;

3845  4脚波形;;

MOS管 D极波形;;

MOS管 S极波形也是取样电阻RS两端波形;;(这里的波形很奇怪)????

参数;

这是取样电阻RS=0.05R,MOS栅极电阻R50=10R,FB取样点未更改的数据,麻烦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45 6脚波形;;

看起来改进效果很明显嘛,输出电流已经接近设计值了,效率也提高了。可以继续加油。输出电容还是100uF?你该换成1000uF了。另外建议你换一个牌子的MOS试试看。至于波形问题,你该改进一下测量手段和方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45 6脚波形;;

另外测驱动波形的时候应该测试GS上的波形,不是测芯片输出脚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改进效果很明显嘛,输出电流已经接近设计值了,效率也提高了。可以继续加油。输出电容还是100uF? ...

呵呵,那也是在你的指导下才有这效果,电容应该是我原理图错了,今天在外面,回去再看下,你说的改进测量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测驱动波形的时候应该测试GS上的波形,不是测芯片输出脚的波形。

嗯,下次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这个电源就是和输入共地的BUCK电路。提示一下,自举供电或浮地供电。

还是不明白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为什么地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为什么地是不一样的

内个肖特基是做为MOS管关断期间,为电感中的电流提供续流回路的。为什么地不一样,你自己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改进效果很明显嘛,输出电流已经接近设计值了,效率也提高了。可以继续加油。输出电容还是100uF? ...

改进测量方法和手段????输出电容用的是1000Uf ,是我原理图画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进测量方法和手段????输出电容用的是1000Uf ,是我原理图画错了!!! ...

测试方法和手段是十分重要的,不然你会测出别的结果来。输出1000uF对12V10A输出电流来说太小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为什么地是不一样的

不明白二极管作用看24L,或者度娘谷哥“BUCK  续流二极管”
至于为什么IC地在那,度娘谷哥“浮地驱动BUCK”看看能不能找到资料,提示一下,你开关管是NMOS,IC不浮地的话,是直接驱动不了BUC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方法和手段是十分重要的,不然你会测出别的结果来。输出1000uF对12V10A输出电流来说太小了点。 ...

再请教下,有一款转化器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R51上端接的是3脚  下端接的是8脚

不明吧为什么是这样接的???
这样接电流根几乎不会流过吧?图中的变压器只是一个电感 ,当做是电感就是了,不用管怎么这样接
还有图中的电容参数基本是随便给的,这是抄板的,看不出电容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有一款转化器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原理上和你之前的图纸是一样的。抄板可能没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和你之前的图纸是一样的。抄板可能没抄好。

应该没抄错,我抄了两块板都试试这样的,另一块是用光耦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抄错,我抄了两块板都试试这样的,另一块是用光耦的

我不仅抄原理图,PCB也抄下来了,对得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和你之前的图纸是一样的。抄板可能没抄好。

给个qq加个好友吧,可以经常请教: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个qq加个好友吧,可以经常请教

看社区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