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关于常用元器件

楼主(2013-12-17):
请问大虾们,CADENCE  16.5 画电路原理图时,那些常用电子元器件在那个库里啊?找不到啊

楼主:
很多资料介绍少一点

网友A:
去找我的帖子 下我做的库 够你用的了

网友B: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oldlibs

网友B:
该库 元件没引脚号需重新编辑

楼主:
请问大虾们,我用CADENCE  ORCAD CAPTURE画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原理图,第一次画图保存了,下一次,再修改加了一元器件再保存,系统为什么提示
不能保存啊?提示的英语大概意思是超过多少元器件而不能保存?中是啥意思啊

网友B:
系统没有**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找我的帖子 下我做的库 够你用的了

再做一个AD9的库

楼主:
系统没有**好
哪应该如何解决问题?重装CADENCE吗?

网友B:
不但重装CADENCE,WINDOWS系统也要重装,即将Cdence的信息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