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拉公式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e^(jwt)=sin(wt)+jcos(wt)
   欧拉公式是这样的,
   这个函数有没有具体的图形呀?
   另外复平面和直角平面坐标系有什么关系了,欧拉公式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直角平面坐标中的sin(WT)和复平面jcos(WT)相互叠加才有e^(jwt)

网友A:
“这个函数有没有具体的图形呀?”

没有。

“另外复平面和直角平面坐标系有什么关系了,欧拉公式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直角平面坐标中的sin(WT)和复平面jcos(WT)相互叠加才有e^(jwt)”

复平面是复数虚实部的直角坐标表示。但由于虚实的特殊关系(如i i = -1),所以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二维的直角笛卡尔坐标。复数确实满足“矢量”叠加,但这里“直角平面坐标中的sin(WT)和复平面jcos(WT)”说法不对,正确说法是其为实部(就是”cos(WT)“)和虚部(就是“jsin(WT)”)相加。

网友B:
请参考 wikipedia : Euler's formu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有没有具体的图形呀?”

没有。

没有具体图形的函数,你不觉得奇怪吗?
虽然我看书上也是那样用平面坐标去表示复平面,但是对一个信号进行傅立叶变换后,总会有一个虚部,因为信号大多能画出来才能研究,如果那个虚部也是信号的一部分,那又代表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具体图形的函数,你不觉得奇怪吗?
虽然我看书上也是那样用平面坐标去表示复平面,但是对一个信号进 ...

“没有具体图形的函数,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不是什么函数,因为没给定具体的“自变量”(譬如数域)。

“虽然我看书上也是那样用平面坐标去表示复平面,但是对一个信号进行傅立叶变换后,总会有一个虚部,因为信号大多能画出来才能研究,如果那个虚部也是信号的一部分,那又代表什么了?”

实信号傅立叶变换后具有对称性(实部偶对称,虚部奇对称),虚部合并抵消。这里的虚部只是为了数学上表示形式的简约目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图形的函数,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不是什么函数,因为没给定具体的“自变量”(譬如数域)。 ...

恩,谢谢了。看来我还得多理解复变函数的,不然看信号与系统总想不明白。

网友C:
可以用单位圆来帮助理解,
信号与系统书上应该有阿。。

网友C:
一般来说,
在实变函数中,自变量就1个在x轴上,因变量在y轴上,函数的图像可以画在一个坐标系里面。
在复变函数中,自变量有2部分,有实部a和虚部b,对应的点组成一个区域。就是说自变量对应一个区域(不仅仅在x轴上),经过函数运算之后的变量也对应一个区域(不仅仅在y轴上)。所以复变函数要用图像表示的话,一个坐标系通常是不够的,而是要2个。复变函数关系是图像的映射关系。比如说,可以把一个半平面映射到单位圆(把y轴看成半径无穷大的圆,再把半径缩到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具体图形的函数,你不觉得奇怪吗?
虽然我看书上也是那样用平面坐标去表示复平面,但是对一个信号进 ...

虚部也是信号的一部分,代表相位即时域中的x水平轴。其实就是时间t。物理图像清晰。没有想象的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虚部也是信号的一部分,代表相位即时域中的x水平轴。其实就是时间t。物理图像清晰。没有想象的复杂。 ...

这个,忽悠了....

傅里叶变换其实是个“坐标变换”,从时域自然基变到下列完备正交基上:

    cos(ωt)
    sin(ωt)

这是实数。数学上,简化为

    e^(jωt)

物理上真正引入虚数的是《量子力学》,还有《相对论》中的闵可夫斯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