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看这段代码有什么语法错误

楼主(2013-12-17):
#define BIT1 0x01
#define BIT2 0x02

#define KeyShuIO P1

        KeyShuIO=0xfe;
        while(KeyShuIO&0x20!=0)
                {

                if(~KeyHenIO&BIT1){KeyCurrent|=BIT1+(~KeyShuIO)<<8;}
                if(~KeyHenIO&BIT2){KeyCurrent|=BIT2+(~KeyShuIO)<<8;}
                if(~KeyHenIO&BIT3){KeyCurrent|=BIT3+(~KeyShuIO)<<8;}
                if(~KeyHenIO&BIT4){KeyCurrent|=BIT4+(~KeyShuIO)<<8;}
                if(~KeyHenIO&BIT5){KeyCurrent|=BIT5+(~KeyShuIO)<<8;}
                if(~KeyHenIO&BIT6){KeyCurrent|=BIT6+(~KeyShuIO)<<8;}
                if(~KeyHenIO&BIT7){KeyCurrent|=BIT7+(~KeyShuIO)<<8;}
                if(~KeyHenIO&BIT8){KeyCurrent|=BIT8+(~KeyShuIO)<<8;}
                    KeyShuIO=KeyShuIO<<1|0x01;
                 }

网友A:
7层if是嵌套的?是不是太深了点?就是编译器认识,这样的代码也非常低效率。

怎么能说是嵌套的啊?

网友B:
楼主的变量不全啊

网友C:
写成这样,看着头疼。

网友D:
语法上应该没错,不过优先级可能有问题.另外为什么不用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