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LED电荷泵电路板布局指南

楼主(2013-12-17):
对于引脚数较多的白光LED驱动器或大电流电荷泵,在设计印刷电路板(PCB)时需要注意一些事项,本文以MAX1576为例讨论了相关的设计指南和布板规则。
对于MAX1576白光LED电荷泵,在线路板布局中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所有的GND和PGND引脚直接连接到IC下方的裸露焊盘(EP)。

输入、输出和飞电容最好使用电解质为X5R或性能更好的陶瓷电容。低ESR对于大电流输出、低输入/输出纹波和稳定性非常关键。

为避免IC偏置电路的开关噪声,需要在尽可能靠近输入和地引脚的位置放置输入电容(CIN和CINP), 电容和IC之间最好没有过孔。

图1

图2
如果有独立的GND与PGND和/或IN与PIN引脚,则IC包含有独立的电源和偏置输入。如果这些引脚不是紧靠在一起,则需要两个输入电容:从PIN到PGND的CINP和IN到GND的CIN,每个电容都要尽可能靠近IC放置。这种情况下,PIN和PGND应该分别接到系统电源和地层,而IN和GND则就近连接。PCB电源线首先进入CINP和INP,然后通过一些过孔连接到CIN和IN,在IN端提供一定的输入噪声滤波。PGND和GND应该通过裸露焊盘连接在一起。

为了确保电荷泵稳定工作,需尽可能靠近OUT引脚放置输出电容,COUT。COUT的地端接到最近的PGND或GND引脚,或者是裸露焊盘(EP)。

为保证电荷泵的地输出阻抗,飞电容(C1和C2)要尽可能靠近IC安装。如果无法避免使用过孔,最好使其与C1和/或C2串联,而不要与CIN或CINP串联,因为飞电容对器件的稳定性没有影响。

任何基准旁路电容的接地端(MAX1576没有该引脚)或设置电阻的接地端(MAX1576的RM和RF)应接GND引脚(与PGND相对)。这有助于降低IC模拟电路的耦合噪声。

裸露焊盘(EP)可以选择使用大过孔,有利于检查焊接点,也便于用烙铁从PCB上拆除IC。

逻辑输入可根据需要布线,与LED连接。这些引线上的过孔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因为这些输出端的电流是稳定的。但须注意,如果这些引线靠近敏感的射频电路,引线上的纹波可能会对RF电路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顶一下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