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锂电池充电IC汽车级的

楼主(2013-12-17):
             各位好,我想做一个车载Google/谷歌 平板电脑NEXUS7 的锂电池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好在1.2A到1.5A,5V,汽车级的,价格便宜点的,还请各 位大侠给推荐一些样的充电IC,先谢过了。

网友A:
汽车级的,价格便宜点的,上哪里去找哟:lol

网友B:
车载的 前装 要汽车级估计难
后装 你找个工业级的就差不多了-40--+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的 前装 要汽车级估计难
后装 你找个工业级的就差不多了-40--+85

是后装的,温度范围最好在-40度至12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级的,价格便宜点的,上哪里去找哟

价格先不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先不考虑

你可以考虑下面这颗汽车级的,针对前装市场。固定输出5V2.5A。
TLE6389-3G V50
Description:
The TLE6389 step-down DC-DC switching controllers provide high efficiency over loads ranging from 1mA up to 2.5A. A unique PWM/PFM control scheme operates with up to a 100% duty cycle, resulting in very low dropout voltage. This control scheme eliminates minimum load requirements and reduces the supply current under light loads to 120μA, depending on dimensioning of external components. In addition the adjustable version TLE6389-2GV can be shut down via the Enable input reducing the input current to <2μA. The TLE6389 step-down controllers drive an external P-channel MOSFET, allowing design flexibility for applications up to 12.5W of output power. A high switching frequency and operation in continuous-conduction mode allow the use of tiny surface-mount inductors. Output capacitor requirements are also reduced, minimizing PC board area and system costs. The output voltage is preset at 5V (TLE6389-2GV50 and TLE6389-3GV50) and adjustable for the TLE6389-2GV. The version TLE6389-2GV50 features a reset function with a threshold between 4.5V and 4.8V, including a small hysteresis of typ. 50mV. In the version TLE6389-3GV50 the device incorporates a reset with a typ. 1V hysteresis. Input voltages of all TLE6389 can be up to 60V.
Summary of Features:
Input voltage range from < 5V up to 60V
Output voltage: 5V fixed
Output voltage accuracy: 3%
Output current up to 2.3A
100% maximum duty cycle
Less than 120μA quiescent current at low loads1
Fixed 360kHz switching frequency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input for external clocks
Current Mode control scheme
Integrated output under voltage Reset circuit (threshold: 3.65 V)
On chip low battery detector (on chip comparator)
Automotive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50 °C
Green Product (RoHS compliant)
AEC qualified

你推荐的好像是电源芯片吧,不是充电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先不考虑

你是要充电器呢还是充电器呢?

充电IC,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充电器呢还是充电器呢?

充电IC就不用找了,没有汽车级的充电IC~~~汽车级的DC-DC电源IC你可以用上面提到的那颗。

网友C(2014-03-09):
充电还把平板的电池拿出来?
汽车级的芯片,应该没有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的方案吧,就我了解,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