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做一个带蓝牙传输信号的简单应用产品对MCU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2013-12-17):
普通通用8位mcu是不是可以满足,对通信口,AD路数等等有什么要求? 请指教

楼主:
mcu和蓝牙模块之间通信需要mcu具有哪些特殊参数?

网友A:
蓝牙模块就是串口透明传输的,你还要什么参数呀,单片机直接连接就好

网友B:
单片机与蓝牙模块通过串口连接,只有单片机具有串口模块就可以,或者也可以通过软件模拟串口实现。
这个对单片机要求不高,主要是看除了蓝牙传输还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与蓝牙模块通过串口连接,只有单片机具有串口模块就可以,或者也可以通过软件模拟串口实现。
这个对 ...

普通通用八位单片机 有SPI  UART这种通信串口的都能用吗?  与接收端的通信 写软体的时候对MCU有没有其他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通用八位单片机 有SPI  UART这种通信串口的都能用吗?  与接收端的通信 写软体的时候对MCU有没有其他 ...

一般蓝牙模块都是UART接口,定义好波特率就可以了 。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设计应用,蓝牙和MCU通信的。 电话1363158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