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 LAYOUT

楼主(2013-12-18):
我现在正做一个项目:有8组差分信号,每组差分信号包含4对差分数据线和一对时钟差分线(LVDS7:1),其中数据线的速率为245MBPS,时钟频率为35M,请问各位如何布线才能做这4组差分信号线的延时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A:
等长 圆弧走线 尽量短
过孔不要 尽量同一面

网友B:
圆弧走线和2个45度走线没有什么区别,其他的说的都在理。

楼主:
无过孔很难做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