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系列里,哪个有USB接口?

楼主(2013-12-18):
请教:
STM32F系列里,哪个有USB接口?
谢谢!

网友A:
f1到f4 都有usb接口
不过103的只能做设备,不能做主机
其他的还没用过,不晓得能否当主机

网友B:
F1系列102以上的貌似都带全速USB,就105和107支持USB OTG,其他只能做从机;F2,F4主从机都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

网友C:
M0
STM32F072xxx  , USB Device
M3
STM32F103xxx, USB Device
STM32F102xxx, USB Device   -  太少人用了,供货麻烦
STM32F105/7xxx, USB OTG
STM32L1xxxx,   USB Device
STM32F205/7xxx, USB OTG
M4 的基本都有了

网友D:
几乎都有   不过一个都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

不客气,结贴分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