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好难,怎么学

楼主(2013-12-18):
感觉stm32好难学,在用野火的教程学,感觉好难,   要操作io口,你们怎么知道用那个库函数,为啥这么用?不懂,求介绍,   都说有51基础学会很简单,啃爹

网友A:
这是一个高级技术员应该说的话吗?

网友B:
慢慢搞吧,肯定没有学51那么快的,把库都过一遍,熟悉了,了解了就很快可以上手了,从STM8到STM32模式很相近,全系列搞起来都快,大神用寄存器的飘过,偶是只会玩哈库的菜鸟

网友C:
不知道你C学的咋样,不能单独看野火的《零死角玩转STM32》,要结合Coretex_M3内核手册,STM32_技术参考资料,还有野火的硬件资料,STM32F103系列增强型数据手册。资料要穿插着看,零死角给的比较笼统。万事开头难,祝你好运!加油。

网友D:
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只需要知道用哪个库函数就好了,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么用,等入门后,看寄存器、看手册自然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只需要知道用哪个库函数就好了,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么用,等入门后, ...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我想驱动led灯,我怎么知道用什么库函数去配置IO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我想驱动led灯,我怎么知道用什么库函数去配置IO口,  ...

这个时候,开发板例程或者网上的很多例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E:
只要有C功底好,再加点硬件基础,基本就会了吧

网友F:
看看手册和例程,慢慢的就入门了。等入门后你就会发现它很好用的。

网友G:
先要了解下资源啊

网友H:
楼主  表灰心  我也是菜鸟  在学  共勉啊       库函数配置可以看库函数说明啊   虽然有些枯燥艰涩

网友I:
难不难看你下的决心,把它当作单片机用,还是不难的

网友J:
了解->理解->会用->熟练运用->巧妙运用->设计

网友K:
我也来水一帖

多练练

网友L:
重新用51吧···

网友M:
只要看数据手册和库手册就基本行了。数据手册会有好几种,你要看那种有详细描写每个寄存器的。
数据手册里就有详细的应用方法介绍,按照她说的,去配置寄存器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只不过太繁琐。所以你就去用库函数。参考库函数手册。里面对各种模块用到的函数都有解释说明。但是可能并没有说你要干什么的时候,需要以什么顺序,调用哪些函数,我想你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吧?
这个时候你可以下载一些例程看看,但是要注意例程使用的库版本还有文档描述的版本三者要一致,如果不一致,有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会让你莫名其妙。
从一般来说,先要让内核时钟工作起来,让内存和ROM映射都正确起来,让系统核心相关的模块都设置好,然后就是去开启你的外设,端口是一种外设,要工作先要开启时钟信号给他,然后配置它的工作模式,配置中断功能等,其他外设基本也是这样的流程模式。
当你配置好端口之后,你再调用什么 置位,清除 函数,就能让端口高低电平变化了。比51复杂,但理解清楚了,就不会很复杂。

网友N:
呵呵,就是这个库忽悠了很多人!

网友O:
看看我视频.增长一下基础知识吧.别把什么都当简单.简单是相对而言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55846-1-1.html

网友P:
库文件能彻底看懂吗?

网友Q:
推荐还是把每个例程的库函数看一遍,写一遍,然后把寄存器版的例程看一遍,再写一遍,然后就会了

网友R:
IO操作有两个前置步骤:使能GPIOx的时钟,配置引脚
然后就简单了,写数据到ODR就行了。

网友S:
完全可以不学那个所谓的库,不用它,就可以像51差不多用STM32.

学习的方法因人而异,我习惯是从下而上,有人是学习高级语言的适合从上而下.一开始就用库的适合从上而下的人,一开始就寄存器的适合从下而上的人,从下而上的一般是硬件出身,从上而下的,一般是软件出身.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库文件能彻底看懂吗?

除非你C语言功底很好!不然有你头痛的.

一些基本的数据结构体而已,看懂不难 的 顺便可以帮你复习一下C语言基础

网友T:
引用 网友S:
除非你C语言功底很好!不然有你头痛的.

只要指针结构体会用,那就能看懂库文件。、

网友U:
[em:9:]难个屁呀。哥他x的在Uboot里面搞ppc,别人的ppc都在linux里跑,他x的我要在Uboot里跑,ppc的寄存器看的我双手颤抖,而且他x的还没有编程资料可以查,gcc他x的没有ppc中断怎么写的例子,完全他x的靠试。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em:15:][em:15:][em:15:][em:15:]

网友V:
用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W:
野火的《1.零死角玩转stm32-初级篇》,說得很明白吧, 先玩GPIO, 然後玩GPIO+TIMER, 再加玩 EXTI, 那照抄, 改動少許玩大的, 會玩編程就行,我是小白, 不懂C也玩得眼冒火花,太容易也體現不出你的存在價值吧.

网友X:
STM的库做的很好的,用起来很方便,库命名都有规则的,大概看一下函数名,而且每个函数的前面都用接收,多看看,很有帮助的。

网友Y:
沉住气就能学会,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满脑子为什么,慢慢的就接受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跟51的风格不一样,不能仅仅以51的思维去理解

网友Z:
对照技术手册   慢慢来吧   楼主   这一块   还是有很多的难点的   慢慢  啃   用多了   就熟悉了

网友Z:
学好了51   之后   学这个    应该有点基础   相对理解起来   应该好一点    慢慢来吧   大家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楼主   **  很重要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AA:
不难,要有信心。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C学的咋样,不能单独看野火的《零死角玩转STM32》,要结合Coretex_M3内核手册,STM32_技术参考资料 ...

说的对!

网友AC:
17楼的说的很好

网友AD:
正在边用边学,觉得是复杂了些,不过还是蛮有信心的,加油!

网友AE:
一遍一遍看官方库实例和库文档,然后练习,一遍不行两遍,三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下来就好:)

网友AF:
通过库文件跳转可以知道是怎么配置寄存器的

网友AG:
还是库好学点

网友AH(2014-10-14):
我51都不会,硬件也不会,但是会C语言。所以我来了。

网友AI:
我也刚开始学stm32,个人觉得野火的视频讲得不怎么样,就是照着列程讲一遍,初学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是买的他们的板子,不过我都不看他的视频了,自己另外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