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4层板修改后,请给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3-12-18):
中间层添加的是信号层,不是内电层,所有的覆铜都是对GND的

网友A:
因不知道具体原理,我就你图片信息给点个人看法。

1:包地线还细点,调整下过孔位置,看情况bottom的线全部可以走在VCC层。
2:元件地孔可以靠近元件打孔到GND层
3:元件可以调整下位置 R2,L1 ,还有你这RF信号的阻抗怎么控制。
4:R3,R4信号通道可以优化好些。

网友B:
1. 丝印都放到器件里,是不打算在PCB上显示了?
2. VCC层还是铺的GND,GND挺大了,应该在VCC铺3.3V。

网友C:
我的CC2530可简单来着。。双层板。。。效果还行,就是2.4G的PCB天线不是很理想,楼主你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D:
芯片底下那个大焊盘
最好做单面的,然后边上打过孔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最近忙于修改毕业论文,也没怎么上论坛,晚些再给位回复,再次谢谢各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不知道具体原理,我就你图片信息给点个人看法。

1:包地线还细点,调整下过孔位置,看情况bottom的线全 ...

您说的那个包地线是不是底层的那一圈底线?为什么要把线走在VCC层,这样不就破坏地的完整性了吗?现在正在试不同的电容与电感,具体怎么控制,我不知道,求指导。再次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丝印都放到器件里,是不打算在PCB上显示了?
2. VCC层还是铺的GND,GND挺大了,应该在VCC铺3.3V。 ...

铺GND和VCC的不同点在哪呢?在这点上,我也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CC2530可简单来着。。双层板。。。效果还行,就是2.4G的PCB天线不是很理想,楼主你的效果怎么样? ...

不加功放还行,加上功放就game over了,你的有功放吗,效果如何,尺寸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底下那个大焊盘
最好做单面的,然后边上打过孔

恩,好的,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铺GND和VCC的不同点在哪呢?在这点上,我也很纠结

VCC层不铺电源,把电源线走粗也没问题;
通常情况下,使用独立的电源和地层铺铜,使用大面积铺铜作为电源层和地层可以将二者之间的阻抗减小,对于电源层可以使得其电压值很均匀、可以很平稳的加入到板卡的器件上、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因为电源和地层一样也是一个参考平面,也可以起到屏蔽、EMC、抗干扰等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那个包地线是不是底层的那一圈底线?为什么要把线走在VCC层,这样不就破坏地的完整性了吗?现在正 ...

首先,可以在一层走下去的线,你分了两层。
bottom铺地,对辐射有一定的抑制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加功放还行,加上功放就game over了,你的有功放吗,效果如何,尺寸多大? ...

我做的是低功耗的,无法加功放,体积3cmx2.6cm由于结构问题用的是PCB天线,效果还算可以,频段不是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低功耗的,无法加功放,体积3cmx2.6cm由于结构问题用的是PCB天线,效果还算可以,频段不是很好。 ...

还有地处理得确实不是很好,我的建议是参照TI官方相关的例子来做,还有你的电容和电感最好选择村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最近忙于修改毕业论文,也没怎么上论坛,晚些再给位回复,再次谢谢各位啦 ...

楼主你的RFX1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层不铺电源,把电源线走粗也没问题;
通常情况下,使用独立的电源和地层铺铜,使用大面积铺铜作为电源 ...

那我在VCC层覆3.3V的铜,如果在这层走线的话,是不是就破坏了电源完整性了?还有信号线如果在顶层走不开了,在底层走比较好,还是在中间层走比较好?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在一层走下去的线,你分了两层。
bottom铺地,对辐射有一定的抑制能力。 ...

您的意思是对bottom层全都覆铜吗?在天线的下面也覆铜吗?还有在顶层走不开的信号线。在中间层走合理还是在底层走合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地处理得确实不是很好,我的建议是参照TI官方相关的例子来做,还有你的电容和电感最好选择村田的, ...

恩,好的,谢谢啦,村田的电容、电感?这个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RFX1是什么芯片

RFX24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低功耗的,无法加功放,体积3cmx2.6cm由于结构问题用的是PCB天线,效果还算可以,频段不是很好。 ...

TI对这方面有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在VCC层覆3.3V的铜,如果在这层走线的话,是不是就破坏了电源完整性了?还有信号线如果在顶层走不开 ...

电源完整性是指系统运行过程中电源波动的情况,一般电源层与地层最好不要走信号,信号线只能在信号层,中间层也得是信号层才行。但若信号真是走不开,优选电源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TI对这方面有要求吗?

不是TI要求的,我们是用电池的,加那个功放功耗是大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好的,谢谢啦,村田的电容、电感?这个效果好吗?

两方面,你首先测试一下你的发送功率多少DB,再测试一下你天线的参数,包括频段和驻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完整性是指系统运行过程中电源波动的情况,一般电源层与地层最好不要走信号,信号线只能在信号层,中 ...

那层的序列是什么呢?TOP,GND,VCC,Bottom?这样行吗?还有各层之间的距离,各层的厚度这个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方面,你首先测试一下你的发送功率多少DB,再测试一下你天线的参数,包括频段和驻波比 ...

测这些参数需要什么仪器呢?咱公司貌似没有哦,哥们说一下呗,让公司买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在加强

大神是在说我吗:lol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最近在赶毕业论文,没有第一时间回复各位,非常抱歉,再次谢谢给位的点评,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是在说我吗

我是小菜鸟,我正在加强,你也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这些参数需要什么仪器呢?咱公司貌似没有哦,哥们说一下呗,让公司买一下,谢谢啦 ...

这个其实两样呗,网络分析仪和频谱仪!我们也没有都是在人家公司测的,生产的时候直接外包就可以啦,你们公司能买,牛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两样呗,网络分析仪和频谱仪!我们也没有都是在人家公司测的,生产的时候直接外包就可以啦,你们 ...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