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转RVMDK ZLG 2134 2200 ARM7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3-12-18):
最近翻出了公司老人买的ZLG的ARM7开发板,有LPC2200和LPC2141,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都是用ADS1.2写的。之前有点KEIL基础,也看来几个ADS1.2转KEIL 的资料,不过有个头文件“rt_sys.h”里面有一句extern "C"{.........}让我迷惑了,是在里面声明的函数的编译方式是有什么特别的吗?还是这个是又ADS1.2带过来的?求指教。。。。。。
另:图片为移植时的一个报错,怀疑是电脑的环境没设置好,大神帮忙看看啊?

网友A:
这个是为了跟cpp兼容设计的,如果是纯c,直接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为了跟cpp兼容设计的,如果是纯c,直接删掉就可以了

感谢,帮我看看新问题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发错图了吧,图片是个分散加载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图了吧,图片是个分散加载文件呢

报错就是在这过不去,我怀疑是不是在启动代码里需要再加个初始化函数,还是说函数进入的地址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错就是在这过不去,我怀疑是不是在启动代码里需要再加个初始化函数,还是说函数进入的地址不对啊。 ...

楼主你是不是报的这个错误: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报的这个错误: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 ...

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你没有启动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错就是在这过不去,我怀疑是不是在启动代码里需要再加个初始化函数,还是说函数进入的地址不对啊。 ...

你报的什么错都没发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你没有启动代码

huangxz你好,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用的是2416,模仿2440的启动代码改了一下我2416的启动代码,编译是通过了,但是JLINK仿真没法跳入MAIN函数,遂使用软件单步simulation,发现我的Entry point虽然是设置了,但确实没有跳入到MAIN。一直在汇编段循环,想请教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可以详细交流吗?谢谢!

网友C:
1. 没必要去做这种无谓的移植;
2. ADS的启动代码和KEIL有些约定不一样,你得去查相关资料,要对这个很熟;
3. LPC2200比较经典,但是已经有点out了,有精力的话去研究点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uangxz你好,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用的是2416,模仿2440的启动代码改了一下我2416的启动代码, ...

可能的原因是你的堆栈设置有问题,特别是使用target.c一定要分配堆,
你可以是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你的堆栈设置有问题,特别是使用target.c一定要分配堆,
你可以是是。 ...

堆栈设置是在汇编段里面进行的吗?目前只做了关闭看门狗、屏蔽中断,初始化MMU等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没必要去做这种无谓的移植;
2. ADS的启动代码和KEIL有些约定不一样,你得去查相关资料,要对这个很熟; ...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本身研究这个移植就是想知道周立功的开发板的那些历程用KEIL编译下效果怎么样,而且有人说KEIL建立工程自动添加的启动代码不对,我对比了一下,是有些区别,就想移植下比较。ARM7的东西,肯定是除非一些特殊情况才会用了,也是新手菜鸟的启蒙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你的堆栈设置有问题,特别是使用target.c一定要分配堆,
你可以是是。 ...

谢谢您的回复,后来我在选择加载文件的地方,也就是LINKER选项中,选择了原来ADS的分散加载文件mem_c.scf,编译通过,您上面说的很正确,我还想问个问题是,ARM7要是用KEIL的话启动代码是用默认的就行吗?分散加载的就需要自己写吗?那周立功历程里面的一些初始化函数也是得修改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angxz你好,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用的是2416,模仿2440的启动代码改了一下我2416的启动代码, ...

谢谢您的回复,请参考下我的意见,我今天后来通过编译的情况是确定了分散加载的具体位置,您编译的不通过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分散加载来提高性能,但是具体地址不符合。您可以尝试搜索下有个专门对分散加载进行解释的文档,在百度文库里就有,希望听到您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设置是在汇编段里面进行的吗?目前只做了关闭看门狗、屏蔽中断,初始化MMU等等操作。 ...

谢谢您的回复,就我看到的是一些堆栈的初始化,比如大小,是在启动代码startup.s里有的,关于target.c的情况我明天再仔细看一下,希望能尽快和您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就我看到的是一些堆栈的初始化,比如大小,是在启动代码startup.s里有的,关于target.c的 ...

樱木君你客气了。。。我才是真菜鸟,很多时候都是照葫芦画瓢,对于我自己这边的问题我还在继续摸索中。倒是有个问题困扰我有段时间了,就是.s文件和debugger选项里面添加的ini文件,作用都是初始化,.s的是高效率的汇编语句,ini则是一段keil脚本,这两者在初始化上面有什么区别吗?而且在网上的教程中写到,如果是JLINK的在线仿真,则必须要添加该ini文件,否则就会报code56的错误代码。

网友D:
谁知道17楼的问题,同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17楼的问题,同求

恩恩,一起讨论。。。主要是对汇编苦手,看不出来端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恩,一起讨论。。。主要是对汇编苦手,看不出来端倪。。。

那就慢慢等吧,自己再好好看看吧,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樱木君你客气了。。。我才是真菜鸟,很多时候都是照葫芦画瓢,对于我自己这边的问题我还在继续摸索中。倒 ...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也可能是不对,讨论下.s的文件作为MCU的初始化程序,直面硬件,对堆栈的初始化,对程序执行的流程都是有着比较直观的意义。毕竟是用汇编写的,说明还是直面硬件层面的。您说的ini文件我个人理解有点像我之前提问的分散加载文件似的,也是一种指定,但是可以理解是对程序的指定,也可以理解它是告诉Debugger具体的执行位置。所以可以看做它是Debugger的指导性文件,希望我的想法对您有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17楼的问题,同求

谢谢你的回复,我个人认为,两者的初始化的意义是不同的,一个是对MCU的内部进行初始化,类似堆栈啊,基本的初始化,等等。反过来说.s的文件是为了MCU而准备的。Ini的文件,则是告诉Jlink,一个位置,下载程序,调试程序的地址。反过来说,Ini是为了jlink而存在的。希望我的意见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个人认为,两者的初始化的意义是不同的,一个是对MCU的内部进行初始化,类似堆栈啊,基 ...

试着调试,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在线软仿真的时候disassembly窗口显示如下:

而Jlink仿真的显示如下:

软仿真的命令步骤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但是Jlink仿真的结果是每条命令都变成了B命令,单步运行,程序直接跳转了。相当于程序根本没有运行。暂时没想到原因。想跟你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调试,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在线软仿真的时候disassembly窗口显示如下:

谢谢你的回复,我个人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我理解的是建议你看下你的各个中段向量和其他关于地址偏移的向量,是否指向上有问题。我再仔细看下,要是有新的想法再回复给你。

网友E:
可以不用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