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的flash支持间断的写入数据吗

楼主(2013-12-18):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支持的

你试验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验过吗

没有试过这个,试过其他的,但是这些芯片都是类似的,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这个,试过其他的,但是这些芯片都是类似的,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flash不是写一次就得擦除一次,不然数据不是会被覆盖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flash不是写一次就得擦除一次,不然数据不是会被覆盖掉吗

写满再擦,比如你用其中的20K存储GPS数据,首先擦除这20K,然后开始写数据,第一次写10B,第二次接着上次的地址写20B,第三次接着上次的地址写10B。。。一直写,写满20K后再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满再擦,比如你用其中的20K存储GPS数据,首先擦除这20K,然后开始写数据,第一次写10B,第二次接着上次 ...

那个地址我不会操作哎,我这里有写好的例程,不过他是对固定的扇区操作的,而且发送的是固定的数据,就写一次,所以我不怎么会改,初学者,清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地址我不会操作哎,我这里有写好的例程,不过他是对固定的扇区操作的,而且发送的是固定的数据,就写 ...

你在坛子里面找用FLASH模拟EEPROM的例程,这个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有没有飞思卡尔的官方发言人,说明一下呢?

网友B:
你可以每隔一秒将最新收到的数据写入FLASH啊
并不是写一次就得擦除一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飞思卡尔的官方发言人,说明一下呢?

请问你是想用苏大那本书上的函数操作吗?

网友C:
我记得你之前使用的都是苏大老师书上的例程,我看书上对flash函数写的很清楚啊。
其中就有flash_write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你之前使用的都是苏大老师书上的例程,我看书上对flash函数写的很清楚啊。
其中就有flash_write函数 ...

里面是有例程,但是他里面没有说明是否可以接收串口的数据,而且是隔一秒发送一次的数据,里面只说了每写之前都要擦除啊,例程只是简单地实现flash写入与读出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是有例程,但是他里面没有说明是否可以接收串口的数据,而且是隔一秒发送一次的数据,里面只说了每写 ...

楼主 你觉得数据 和 串口收到的数据 有什么区别吗?
FLASH是单独的模块,书上肯定只提将数据存入FLASH。

楼主到底想做什么? 不是KL25芯片通过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将有用的数据放入数组,再把数组中的数据存入flash,然后如果另外一个串口收到特定指令(其实就是你自己程序里约定的)进行flash擦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觉得数据 和 串口收到的数据 有什么区别吗?
FLASH是单独的模块,书上肯定只提将数据存入FLASH。
...

我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一秒钟发送一次,如果都写在一个扇区,会覆盖掉原来的,而且书上说每写入到flash一次,就得要擦除一次啊,我是想保存所有的数据啊,而且书上只是说保存在一个扇区,没有说保存在连续几个扇区,我不怎么会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一秒钟发送一次,如果都写在一个扇区,会覆盖掉原来的,而且书上说每写入到flash一 ...

我觉得你理解错了,flash在写入前擦除是确保这个扇区全1,那么我写入的才能正确。
一旦你将这个扇区擦除过,就可以对里面写了。
并不是你想写1byte进去,就要整片扇区擦除,写第二个byte,再整片擦除。
请参考6楼网友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一秒钟发送一次,如果都写在一个扇区,会覆盖掉原来的,而且书上说每写入到flash一 ...

请问你用的是这个函数吗?

你一个扇区满了,可以换个扇区。
偏移地址和字节数目,是根据串口数据大小来的。
比如你的126扇区刚被你擦除,每次写4字节
第一次可以从offset写0,cnt写4。第一次写的是0~3地址处
第二次offset就是4了,cnt还是4.这样第二次其实写的就是4~7地址处

网友D:
如果数据很重要,建议开2个相同大小的区域,写满第一个就将新的数据写入第二个区,直到第二区满了以后再去擦除第一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是这个函数吗?

你一个扇区满了,可以换个扇区。

他给的例程是写在10扇区,那像我要实现串口接收数据并保存,他会地址会自动增加吗,还是我得编程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给的例程是写在10扇区,那像我要实现串口接收数据并保存,他会地址会自动增加吗,还是我得编程实现?
...

这个当然要你自己控制啦,因为书上这个只是flash模块的驱动。
你只是调用它这个工具来使用,具体怎么使用当然是根据使用者意图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当然要你自己控制啦,因为书上这个只是flash模块的驱动。
你只是调用它这个工具来使用,具体怎么使用 ...

好难啊,我不会编啊,能推荐有什么例子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难啊,我不会编啊,能推荐有什么例子可以参考的吗?

请参考6楼方式操作。
16楼也给你举例了。
你只要每次存数据时,修改偏移地址和长度就好了啊?
某个扇区满了就扇区号变下。
如果扇区都满了,就擦掉最早存数据那扇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难啊,我不会编啊,能推荐有什么例子可以参考的吗?

楼主 建议你去看下C语言相关教程。
现在本科许多专业至少得教一下C语言吧?
我只听过一些很偏的专业不学C语言的

网友C:
你可以改下flash那工程,自己测试下嘛。
就将数组里的东西往flash里丢,然后读出来看对不对。

主要是你要用变量记好,这次的偏移地址多少、字节长度,以备下次写flash时好确定紧接着的偏移地址。
字节长度不就是你收到的想保存的数据长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改下flash那工程,自己测试下嘛。
就将数组里的东西往flash里丢,然后读出来看对不对。

还要改flash的底层驱动啊,好痛苦啊!

楼主:
如果有写好的函数给我,我只要改改用到的部分那该有多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写好的函数给我,我只要改改用到的部分那该有多好啊

楼主你大几啊?我以前大一时也是这么想的。
等你要毕业找工作了,就会知道读书时该多学点、多练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