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 5.0软件仿真提示the selected device has no configuration options

楼主(2013-12-18):
选择的芯片是STM32F103VC,请问怎么解决?

请直接告诉我该怎么设置,我刚刚接触STM32,什么都不懂,谢谢

不光STM32F103VC不行,选择其它芯片也都不行,是不是我安装的时候漏了什么啊?

刚刚问了另一个装5.0的,也是不能用软件仿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提示貌似配置选项出现问题了,你好好打开配置选项看看是不是有出现漏掉配置的地方,特别是后面的Debug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貌似配置选项出现问题了,你好好打开配置选项看看是不是有出现漏掉配置的地方,特别是后面的Debug选 ...

请直接告诉我该怎么设置,我刚刚接触STM32,什么都不懂,谢谢

网友A:
我插入图片不知道怎么搞,你看看附件吧,根据你的要求来设置,这些设置如果不知道什么意思,建议看看关于MDK的资料。

网友A:
我晕,你倒着看吧,添加附件顺序错了。不好意思了。

楼主:
我用的是左边的软件仿真,不是J-link仿真,我的是5.0版本,你的貌似不是

楼主:
不光STM32F103VC不行,选择其它芯片也都不行,是不是我安装的时候漏了什么啊?

楼主:
刚刚问了另一个装5.0的,也是不能用软件仿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5.0的元器件数据库database,都要从网上下载。5.0界面上多了一个下载快捷键,可以导入网上的数据。前提是你的电脑要连上网络。。
5.0以前的版本都是将数据库打包到安装包,所以没有以上这些操作。。安装文件也都是400多M,而5.0的安装包只有200多M。。

网友C:
ComeONic的答案很正确哦,如果你没有连接网络,可以直接下载database再安装到本机上,就OK 了。

网友D:
装器件库。。5.0改动较大

网友E:
在pack installer中安装相应软件包,见附件,顺序反了,下面是mdk中的工具栏,大图上Pack Installer

楼主:
看看我还少装了什么?STM32F1XX已经装了

楼主:
楼上几位你们有试过5.0的可以软件仿真吗?不是jlink仿真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你们有试过5.0的可以软件仿真吗?不是jlink仿真啊

试过,可以的

网友G:
没用过软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可以的

那麻烦你看下我的安装列表是少了什么?还是其它原因不能仿真?

楼主:
求助了,用5.0的来帮帮忙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左边的软件仿真,不是J-link仿真,我的是5.0版本,你的貌似不是

左边的软件仿真是不需要sett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左边的软件仿真是不需要setting的。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I(2015-07-17):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楼上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mdk5,软仿真进不去main函数,正在安装那个pack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J(2016-05-12):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请问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这也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