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问题

楼主(2013-12-18):
c5509a能否实现GPIO6~GPIO13同时使用,配置为输入从寄存器中读取数据?

网友A:
应该是配合时钟信号才传递信息吧?那就把端口配置好后,再按照规定的信号沿读取或写入数据。

网友B:
可以的   好像其中有些只能配置为输出

网友B:
像DX就不能作为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好像其中有些只能配置为输出

我看手册要配置ebsr寄存器,配置直接定义成这样好像不行:
ioport unsigned int *ebsr  =(unsigned int *)0x6c00;
*ebsr=0x1;(这能不能把剩余位缺省掉?)

楼主:
还有GPIO0=0是要接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配合时钟信号才传递信息吧?那就把端口配置好后,再按照规定的信号沿读取或写入数据。 ...

时钟信号直接pll配置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配合时钟信号才传递信息吧?那就把端口配置好后,再按照规定的信号沿读取或写入数据。 ...

时钟信号直接pll配置就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GPIO0=0是要接地么?

GPIO是0是1可能与上电瞬间的启动模式有关系  =0就是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要配置ebsr寄存器,配置直接定义成这样好像不行:
ioport unsigned int *ebsr  =(unsigned int * ...

这个具体没研究过  我是将McBSP的引脚配置为GPIO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是0是1可能与上电瞬间的启动模式有关系  =0就是接地

这个好像是sw100那个模块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没研究过  我是将McBSP的引脚配置为GPIO使用过

McBSP是不是只能当成串行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BSP是不是只能当成串行输入?

5509还可以配置为GPIO   DX不能配置为输入的IO  DR不能配置为输出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9还可以配置为GPIO   DX不能配置为输入的IO  DR不能配置为输出的IO

#error HPI Hal Module Not Supported on Specified Target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ror HPI Hal Module Not Supported on Specified Target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你在build option中预定义里面写的是CHIP_5509还是CHIP_5509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build option中预定义里面写的是CHIP_5509还是CHIP_5509A?

之前应该是包含的csl文件错了。
关于时域频域绘图,我的GPIO一个角直接与片上地信号相连,用watch window观察都可以看到值是1,但是绘图出来时一个周期三角信号如下,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应该是包含的csl文件错了。
关于时域频域绘图,我的GPIO一个角直接与片上地信号相连,用watch window ...

查看的地址对了没    这个具体不好说   GPIO作为输入  应该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的地址对了没    这个具体不好说   GPIO作为输入  应该是0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楼主:
我是把8位GPIO的数值对应到c[0]-c[7]中,最后加起来合成一个a,a图像观察室正确的,但是每个c[i]图像都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watch 窗口中看到的是你要看那一瞬间的值   你可以右击refresh 看看
不可能看到连续变化的  还是以时域绘图为主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tch 窗口中看到的是你要看那一瞬间的值   你可以右击refresh 看看
不可能看到连续变化的  还是以时域绘 ...

这个真没变啊。除非它出现的尖峰那个点时间太短捕捉不到,难道是GPIO信号频率太高了?只会偶尔闪现一下高电平,并不影响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变啊。除非它出现的尖峰那个点时间太短捕捉不到,难道是GPIO信号频率太高了?只会偶 ...

你是使用的GPIO0-8还是通过别的配置为GPIO的
你先让GPIO为输出   输出一个方波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输出
确保GPIO配置合适   然后测试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的GPIO0-8还是通过别的配置为GPIO的
你先让GPIO为输出   输出一个方波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输 ...

好的,我去试试输出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