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网友,这个波形如何滤波

楼主(2013-12-18):
请教各位网友,这个是48V 23A的充电器输出电压分压电阻上的波形,看起来毛刺多。该怎么滤波。已经并联独石104和470uF  100V电解。还是去除不掉。各位大侠求求你们帮帮我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充电器是开关电源形式的。基于sg3525芯片

网友A:
470微法的电容太大了, 只能滤频率很低的波
建议你尝试增加并联10微法到0.1微法之间的电容
通常示波器上越陡的波形对应越高频的杂波, 也就需要越小的电容
另外开关电源的波形得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测量, 你记得给它加假负载了没有?

网友B:
再加一级LC滤波效果最好

楼主:
接负载了,接了负载仪。电池也接过。都是这个波形。因为不接负载就没有电流,没有电流,那波形要比这个平滑很多了

楼主:
空载有电压输出的,比如输出50V.示波器万用表都能量到

网友C:
给电池充电这个毛刺没必要滤除,就这么用就行。

别庸人自扰了。

楼主:
关键是客户要求比较精确的电压停机。这个影响单片机采样结果。参考电压选定单片机电压vcc,vcc上的波形和这些个一样的。只是幅度不一样

网友D:
ADC求平均值试试

网友E:
解决MCU VDD VSS;AD VSS的刺多就可以了。
用RC电路解决,解决不了可能是PCB走板没有走好,RC元件位置没有放好的问题。

网友F:
你量量地,也是这样的波形

楼主:
量量地???我试试看。夹子和探头都接到地线上???那样不是没信号了?

网友G:
ADC滑动平均来的最简单。不过要是在硬件上能解决,楼主功力能增加不少,呵呵

楼主:
ADC滑动平均。ram占用比较大吧?最好能硬件解决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地线夹子和探头都接到电路的“地”上,居然也有类似波形,求解。

楼主:
今天在充电器提供的5伏电压上接了一个电感,并联了103  102  电容,波形有所改善。但还是波动比较大,是电感大了还是小了

楼主:
这个是我昨天加的电路,从示波器波形上看,毛刺幅度大约衰减一半。但毛刺仍然比较大,请问各位论坛的高手,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楼主:
希望各位来讨论讨论,比如参数有什么讲究。电感量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如果你是在做实验的话
可以从 102一路并联到 10微法
结合示波器就很容易知道什么电容合适了
另外注意电容的材质, 不同材质的电容频率特性也不同

另外不要听上面说的用RC滤波
可以考虑π型的LC滤波

电感的量大的话, 相应的ESR也大, 所以也不是越大越好

从你的目的来说, 你可以考虑在测量端加滤波
那样选择可以多一些, 比如在测量端增加磁珠

楼主:
谢谢!!!另外问一下,示波器鳄鱼夹子和探头(不含套子)都接到“地上”,居然也有2伏到3伏的峰峰值。难以理解

楼主:
示波器设置:探头要打到1X档位,也就是不衰减。
示波器的通道输入耦合打到交流耦合,滤除直流分量
开了数字示波器带宽限制功能,把示波器带宽限制在20MHz

用了鳄鱼夹子和表笔(上面的套子已经拿掉了)

楼主:
谢谢sunhq02  你的建议我打算试验一下。欢迎大家来讨论。pi型已经试验过了。参数等会贴个图

网友I:
“elec921”(13楼)的意思是,你的示波器参考点,选的有问题!
如果是给蓄电池充电,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毛刺,你想啊,蓄电池的内阻多大?几十毫欧罢了,3伏的毛刺得多大的电流?
所以肯定是你的参考点选的有问题!

网友J:
1、充电器真的对纹波要求不大
2、分析纹波的频率分布,然后再改LC参数,看你的图,你滤波器重点要搞定的是1M以上的纹波

网友K:
其实我的有些开关电源出来的波形也是这样的.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充电器真的对纹波要求不大
2、分析纹波的频率分布,然后再改LC参数,看你的图,你滤波器重点要搞定的是1 ...

关键是我需要从充电器里面取电给单片机供电,给单片机提供参考电压。这个对纹波也没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充电器真的对纹波要求不大
2、分析纹波的频率分布,然后再改LC参数,看你的图,你滤波器重点要搞定的是1 ...

你好,请问1M以上的纹波一般选用什么样的电感电容?望给出计算公式,我水平有限,还请大侠理解

网友L:
前面是自已做的吗?自已做的解决可能还是前面部分好解决.这是开关管处产生的.若前面不是,自已滤的话,估计也只有LC电路了.L要要大点.

网友M:
除了前面的一些方法外,建议采用共模扼流圈滤波器之类的,对于开关引发的干扰,相当一部分最后滤不掉的是共模,相信会有效果,如果有条件将相关的滤波电容接到大地上

楼主:
滤波电容接到大地上???是把滤波电容的负极接大地吗?

网友N:
楼主你第二张图中,尖峰的频率是357k是吗?从这个图片可以推测,你前面的充电器采用桥式整流,3525的输出脉冲频率应该是180k左右。另外,你可以同步观察这些尖峰应该严格对应3525输出脉冲的上下沿。
这个尖峰是所谓的开关噪声,仅仅靠滤波是不够的,要从源头上解决它。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谢谢zkybuaa.充电器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同事设计的,我对开关电源不是很懂,源头解决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谢谢zkybuaa.充电器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同事设计的,我对开关电源不是很懂,源头解决要怎么解 ...

这个尖峰的源头主要来自逆变部分的开关动作和整流二极管部分的反向恢复。可通过加吸收回路和调整滤波部分的参数来改善。想彻底消除这个尖峰是不可能的。你同事改善了这个尖峰之后,送给你,你再按照前面大家给的建议来滤波,问题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