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示波器测整流输出

楼主(2013-12-18):
最近在测一个开关电源的板子,220V市电经过滤波后进入整流芯片D5SBA60,用万用表测整流桥有直流输出290V左右,我只用探针接任意一个输出端得到如图波形,频率是100Hz,但是幅值只有几十伏,怎么用示波器测输出波形啊??示波器是Tektronix DPO2014数字示波器,测整流输出探针怎么接??探针上的接地端子怎么接??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找泰克的人培训培训吧

网友B:
交流耦合?

网友C:
选交流耦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交流耦合就好了,

哦...选直流交流耦合了,波形都是那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耦合?

哦...选直流交流耦合了,波形都是那样啊...

网友D:
交流耦合

网友E:
是否探針用了 x10 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