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脚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好久,由于把问题解决了,就没有怎么去管这个,现在我想在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当然其实也比较简单.....
我想问的是:PIC脚由0变位1,或者由1变为0,这个速度是多块....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还是一出厂就已经决定了,和晶振的处理速度有木有关系...

网友A:
取决于很多因素
上拉强度,输出模式,外部电路,IO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很多因素
上拉强度,输出模式,外部电路,IO速度。。。

这个IO口速度指的是什么????

网友B:
根本来说,取决于负载。

网友C:
0变1好像是1条指令,1变0好像是5条指令,我用示波器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来说,取决于负载。

能否具体点????你的意思是说,单片机在0变1或者1变0在很短的时间就执行了,只是负载会把这个时间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0变1好像是1条指令,1变0好像是5条指令,我用示波器看的。

不管多少条指令,我想都是将所有指令执行完后,才开始变化的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最后一条指令执行完后,开始的变化...

网友D:
基本上由灌电流/拉电流与端口电容共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由灌电流/拉电流与端口电容共同决定

按照你的意思是说,是由硬件决定的???那这个情况怎么看:以前我用PIC端口与ht1621进行通信,原先我的晶振是16M的,我无意识把4倍频设置上去了,但是我按照时序发送数据,始终都不对。后来我把4倍频去掉,在根据时序来发送数据,结果对了....这个怎么解释呢??前者执行一条语句的时间是62.5ns,后者是250n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意思是说,是由硬件决定的???那这个情况怎么看:以前我用PIC端口与ht1621进行通信,原先我的 ...

楼主问的问题有点模糊了,从标题上看你这是在问0->1的变化所用的时间,换句话说的是上升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问题有点模糊了,从标题上看你这是在问0->1的变化所用的时间,换句话说的是上升时间啊 ...

对啊...就是上升的时间啊,或者是下降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由哪些东西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上升的时间啊,或者是下降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由哪些东西决定的。。。。。。 ...

参见4#,: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