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采集问题

楼主(2013-12-18):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有很多电流转电压电路,最简单的是并联电阻,到ADC,至于电阻取值多大,要看你的参考电压。
这种简单的转换是不是从零点开始的,你可以通过软件处理;也可以用硬件电路将电流信号转成0--xV电压信号。
不管哪一种,网上很多,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