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3-12-18):
各位大师好:

   现在用KL系列由于它的RTC只能用有源晶振,所限 想降低成本吧32K RTC晶体挂接在主时钟振荡器上,现在晶振已经起震,但是MCG_S的外部时钟稳定标志时钟无效,请问是否可以这样用,能给个参考代码更好。谢谢

楼主:
谢谢哥们,问题已经解决,是晶振没有起震得问题

网友A:
看了KL25参考手册里的几张图,是可以这样用
RTC的时钟有三个

其中那个RTC_CLKIN就是主振荡器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