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串口改变波特率数据收不到?

楼主(2013-12-18):
WinCE6.0  CreateFile创建串口成功,9600波特率,并发送数据通知对方切换波特率到115200成功,对方切换波特率115200成功。在对方切换波特率的同时,Wince6.0端也切换到115200波特率(关闭以前CreateFile创建的handle,再重新创建一个,再设置波特率为115200),可奇怪的事情是,切换后数据收不到了,对方确实是在在115200发数据。请问Wince6.0这种方式切换波特率不成功吗?请教需要如何切换?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还是程序问题,要不就是驱动问题。

楼主:
9600波特率都可以正常收发,关闭 9600 CreateFile创建的handle,再重新创建一个,再设置波特率为115200,其余这些配置参数都一样得。配置参数还读回来确认了确实是115200.是否还有别的玄机呢?硬件应该是没问题。如果直接上来就是115200,程序收发也正常。问题就是这个切换过程引起得。还请各位大侠继续帮忙。谢谢!

楼主:
倒霉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