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3-12-18):
请教一下,因为是单端输入,双端差分输出,所以如图,端口2、6、7输出都需要做50欧姆阻抗匹配,那请问端口3通过电容接地的这根线也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网友A:
3脚可靠0输入就可以了吧。 不要阻抗控制。
差分不只是单端50欧姆,要看差分阻抗。

网友(2014-04-24):
请教下,怎样给 2  6    7 脚做阻抗匹配?为什么要做?
我是新手,请大哥详解

网友B:
阻抗是指交流信号阻抗啊

网友C:
老是操作错误,sorry

网友C:
百度搜索  拓普西阻抗匹配设计

里面有拓普西公司关于阻抗匹配的参数设置详解,可以下载。

网友D:
只有高频信号才会考虑阻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