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单片机的74系列芯片故障检测仪的设计,求问!

楼主(2013-12-18):
因为是入门开始,直接根据芯片的真值表编写的判断语句来实现的检测
就是把芯片的真值表输入,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的芯片的检测,通过pc传至单片机。而不是简单通过编程了许多个判断语句来实现
现在需要向更高的水平进发但是没有思路不太懂,高手们给我提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这个成本高啊,纯模拟电路的不是更好嘛,从真值表中提取典型的值,通过外部的电路,把真值电平给芯片,然后在芯片的输出脚搭一个故障报警电路就行了,使用指示灯或者蜂鸣器。当然这个是简单的故障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高啊,纯模拟电路的不是更好嘛,从真值表中提取典型的值,通过外部的电路,把真值电平给芯片,然后 ...

那如果需要增加一个新的芯片,就是重新编一段程序吗?谢谢

网友B:
如果程序设计的好,应该增加一组表格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程序设计的好,应该增加一组表格数据就可以了。

就是将真值表以表格数据这样存储在单片机中是吗?
新增加的芯片就增加表格中的数据?

网友B:
应该这么设计,否则后续升级的工作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么设计,否则后续升级的工作量太大了

非常谢谢~!

网友C:
如果该测试仪必须配PC使用,那么真值表及输出验证不能存在下位系统中,而是应该由PC通过USB、串口等通讯接口与测试仪交互,测试仪的任务仅仅是根据上位机传来的真值表生成测试输入信号,然后将待测器件的输出传给上位机做判断,这样的设计具有最好的可扩展性。测试仪的设计技巧主要在于输入、输出的路数以及限流、限压保护,用MCU配合FPGA和适当的接口保护电路构成,FPGA主要是构成可配置的IO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