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在不同的单片机行不通?

楼主(2013-12-18):
同样的一个DS18B20的程序,走线也全部一样,只是换了芯片,为什么在STCAT89C52能检测温度,在STC12C5A60S2里面,出来的数据是FF?

求解?有没做过得大神知道原因?

PS:我是知道两款单片机的速度差别的,也尝试过

//void waittime(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 while(i--);
//}
void waittime(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i = i*12;
while(i--);
}
用这样的延时,但效果都是FF(waittime是DS18B20上面用的专用函数,其他地方用的是其他延时程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理论上是没影响的)

//void waittime(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89c52延时
//{
// while(i--);
//}
void waittime(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STC12C5A60S2 所用延时
{        i = i*12;
while(i--);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new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waittime(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waittime(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waittime(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waittime(5);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waittime(5);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waittime(5);
  DQ = 1;
  dat>>=1;
}
waittime(5);
}

//读取温度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float tt=0;
new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waittime(200);
new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b<<=4;
b+=(a&0xf0)>>4;
t=b;
return(t);
}

贴代码了~虚心诚心求找碴~~
(经过检测,初始化程序已经失败,newDS18B20 ()中x 为 1)
(是否是电压有关?不过STC的这两款单片机的驱动电压貌似都是5V,I/O电压都是3.3,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A:
后者一般比前者快挺多

网友B:
你既然用18b20,你应该知道他对时间和时序要求很严格。你既然使用5a60s2,你起码应该知道它比stc52快几倍。

网友C:
这问题问的.....

网友D:
汗,你不知道后者是1T的速度,前者是12T的

网友B:
很多人搞单片机,对自己手上的芯片性能根本不了解。完全是闭着眼搞。

网友E:
这程序肯定不是LZ写的

网友F:
嗯, 应该是速度过快, 延迟时间不够引起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端口配置方面的差异, 得仔细分析一下输出波形和数据手册

网友G:
上面说了,主要是1T/12T速度的问题。

网友B:
对于18b20,其实大多数人都是用现成的程序。真正把时序搞的很透,完全靠自己搞通的不多。

网友H:
新手,碰到过一段STC单片机程序,包含通用头文件时就不能运行: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一般比前者快挺多

1.DS18B20的代码是根据网上资料摘抄的,这个我承认

2.我知道他们(单片机)速度的区别,也尝试过扩大12倍的时序延时,但同样出来的数据也是FF,这是我不解的地方。

3.同时我承认对芯片确实不是十分的了解,我想相信要对每一个使用过的芯片彻底了解,估计要实践和理论结合操作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达到。进步,是需要过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用18b20,你应该知道他对时间和时序要求很严格。你既然使用5a60s2,你起码应该知道它比stc52快几倍。 ...

1.DS18B20的代码是根据网上资料摘抄的,这个我承认

2.我知道他们(单片机)速度的区别,也尝试过扩大12倍的时序延时,但同样出来的数据也是FF,这是我不解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你不知道后者是1T的速度,前者是12T的

2.我知道他们(单片机)速度的区别,也尝试过扩大12倍的时序延时,但同样出来的数据也是FF,这是我不解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2.我知道他们(单片机)速度的区别,也尝试过扩大12倍的时序延时,但同样出来的数据也是FF,这是我不解 ...

测试下你的延时函数,以及在每条指令后加几个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 应该是速度过快, 延迟时间不够引起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端口配置方面的差异, 得仔细分析一下输出波形和 ...

谢谢版主的建议!!

因为工具有限,所以都是靠芯片文档与现成的时序代码修改测试的,难以做到分析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碰到过一段STC单片机程序,包含通用头文件时就不能运行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与LZ主题有关么?

我程序上面其他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DS18B20返回数据不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与LZ主题有关么?

我程序上面其他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DS18B20返回数据不正 ...

我买过一个模块,卖家单片机为STC89LE52,包含的头文件为REG52.H,后来模块上单片机升级为STC11L08XE,此时程序根本无法运行,后来头文件改为STC11系列就好了
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过一个模块,卖家单片机为STC89LE52,包含的头文件为REG52.H,后来模块上单片机升级为STC11L08XE,此 ...

谢谢!

估计不是这个问题,STC12C5A60S2用的本来就是REG51.H这个头文件,而且里面只是一些地址分配的变量,STC12C5A60S2与STC89C52相同部分地址是一致的,第二串口个EPR部分我自己有写。都没问题,就是18B20的初始化出了问题,但我又分不清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时序,我记得复位好像要在480~960us;其他的都有严格的时序;如果没有示波器想办法用串口把数据打出来;比如18b20复位成功后会有一个低电平,如果你检测到了串口打个数;其他的类似;不过这样很累。希望你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时序,我记得复位好像要在480~960us;其他的都有严格的时序;如果没有示波器想办法用串口 ...

谢谢啦!好办法!已经在用的了,测出初始化就已经失败,题的下面有写!谢谢!

网友J:
先踏踏实实把时序搞清楚吧,这是必须过程,也是很基本的能力。

网友K:
示波器仔细看看时序 就全懂了,时间不是你便面看到的那些Delay;

网友L:
STC单片机坑爹的地方在于,所谓1T,并不是每一条指令都是1T,所以,直接将延时扩大12倍不一定准确。

网友M:
每写一个通信,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行,你能看懂时证明你写对了学懂通了。

网友B:
STC是对一些指令进行了改进,减少了指令周期数,所以一个STC52上的delay函数,放到STC5A60S2上,延时参数*12,最终的延时时间会比想像得要短。
所谓的1T是指时钟分频,而不是指令。51的CISC的指令集,每一条指令的周期数本身就不一定,只有像AVR 这种RISC的CPU,指令才是单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是对一些指令进行了改进,减少了指令周期数,所以一个STC52上的delay函数,放到STC5A60S2上,延时参数*1 ...

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12的时序确实是短了!!最低*15,高则*20,都能测出温度!!!非常非常感谢!!

问题解决!果断结贴给分!!感谢版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C单片机坑爹的地方在于,所谓1T,并不是每一条指令都是1T,所以,直接将延时扩大12倍不一定准确。 ...

您说得没错!是这么回事!问题解决了!

网友N:
问题出在延时上,把延时改改,12系列的比89系列的快很多,18b20对时序要求很高,网上应该能找到用12系列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踏踏实实把时序搞清楚吧,这是必须过程,也是很基本的能力。

呵呵,时序在今年毕业设计的时候认真研究过,但如何用时间确定这个时间间隔,我还弄不太清楚~目前该问题已经解决了,27楼为解决方案!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O:
单总线的读写就是看时序,用示波器看下读写的时序时间是否在规范内即可?

网友P:
STC12C5A60S2说是1T,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1T,我试过同样的翻转程序,在12MHZ的情况下,用示波器看不是12倍的关系。所以你想当然的延长12倍的时序是不对的。最好还是看一下波形

网友Q:
所有回复的都知道原因。时序问题。单片机的时钟周期不同导致软延迟长短不一样。需要测波形,配合DS18B20手册调整延迟时间

网友R:
还是时序的问题。我运气不错,第一次写18B20的程序,没调试,一下子就通了,当时用的是51单片机。

网友S:
引用 楼主:
1.DS18B20的代码是根据网上资料摘抄的,这个我承认

2.我知道他们(单片机)速度的区别,也尝试过扩大12 ...

下载STC官方的例子,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还是时序的问题。我运气不错,第一次写18B20的程序,没调试,一下子就通了,当时用的是51单片机。 ...

网上的程序就是51单片机的,都通用

网友T:
1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T:
14楼正解

兄弟,这个14楼……看得我有点蒙啊?哪个14楼哇?

网友U: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建议!!

因为工具有限,所以都是靠芯片文档与现成的时序代码修改测试的,难以做到分析波形。 ...

输出波形时序用示波器能看到吧

网友V:
很简单的事情,用示波器测试下,2者的波形,比较就能得出结论。单片机的东西,用示波器抓最直接了。

网友W:
最好用定时器吧,这样主程序还可以跑别的东西
定时器里时序也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最好用定时器吧,这样主程序还可以跑别的东西
定时器里时序也好做

串口1用了定时器1,时钟用了定时器0,串口2用了那个自动装载的定时器,木有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串口1用了定时器1,时钟用了定时器0,串口2用了那个自动装载的定时器,木有了…… ...

那就用定时器0就好了。定时时间设置短一点,如50us。
原时钟时间较长的,如1MS可通过计数20次取得。

网友X:
用示波器测数据线的波形,和资料里 的时序对比,哪里不对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