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3020怎样实现工作高温后输出电压自动下降

楼主(2013-12-18):
问题如题.因手中的样品可以实现在工作温度上升到一个范围后,输出电压自动下降,但自己做的产品无法实现这个功能.样品和自己做的产品外围元件一样,就是TPS63020资料里的升降压电路.请大侠知道一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是否考虑加一个热敏电阻到反馈回路里?

网友B: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

网友C:
可否将图片上传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致了解了   才能分析

网友D(2014-07-15):
TI这颗料还是比较可以的,性价比高,亲民价,听说4块左右而已。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做出这个功能考虑其他办法都行。如果你想搞清楚为什么的他的会这样。你应该深究其原因。为什么会这样。是人家用的电阻材料不同还是他用的某个放大器的特性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