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3-12-18):
(无正文)

网友A:
不需要!!!

输入端口(2)匹配的目的,是让放大器输入阻抗与所加匹配网络总的等效阻抗符合前级电路的阻抗要求,比如:
如果信号是通过较长的传输线送到该输入端,要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匹配,减少传输线上的反射波;
如果信号是由前级信源或放大器送到该输入端,要与前级电路的输出阻抗或者前级电路所要求的负载阻抗相匹配。

输出端口的匹配,也有两种情况:
该放大电路本身所要求的负载阻抗;
输出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至于输入端口(3),你能说出匹配的理由吗?如果想不起来,就没必要匹配了。

网友B:
不需要做,但是需要就近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