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内核移植问题

楼主(2013-12-18):
这部分代码是不是没有添加进去啊?

网友A:
移植的时候用现成的启动文件,以及CPU相关的文件。
源码什么的都可以在官方下载。
如果想自己移植就需要对Cortex-M3内核比较了解,对汇编比较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的时候用现成的启动文件,以及CPU相关的文件。
源码什么的都可以在官方下载。
如果想自己移植就需要对C ...

整个系统还不是很了解,只是看到那个#if 0不是很懂,中断处理有编译进去么?

网友B:
当然没有, 看看C语言的预编译 预处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有, 看看C语言的预编译 预处理就知道了

我也知道啊,这不是μCOS的节拍中断么。。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看看工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系统还不是很了解,只是看到那个#if 0不是很懂,中断处理有编译进去么? ...

#if 0 条件不成立,肯定那段程序编译不了。
你在编译器里面编译没报错吗?
建议把#if 0  #endif去掉

在启动文件里面向量表相应位置加上  DCD     OS_CPU_SysTickHandler           ;
然后在主程序里面安装系统节拍时钟。
你那个工程我没看,我不知道你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只是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0 条件不成立,肯定那段程序编译不了。
你在编译器里面编译没报错吗?
建议把#if 0  #endif去掉

工程是有系统节拍的,这部分可能是移植时候屏蔽掉的,你对μCOS很熟悉么,可以向你学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