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JLINK调试中断程序

楼主(2013-12-18):
各位,请教一下如何用Jlink调试中断程序啊,网上说着牵扯到中断向量的问题,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下断点,run: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断点,run

怎么才能全速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这个

我知道啊,老大!我是说有一个中断向量映射的问题!网上说用MMU函数,但是我不会写,不回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老大!我是说有一个中断向量映射的问题!网上说用MMU函数,但是我不会写,不回配置啊 ...

一般芯片是没有MM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是没有MMU的

S3C2440,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用KEIL开发的板子居然还有M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