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8的I2C问题

楼主(2013-12-18):
我看2808I2C例程,有这么一句:
#define I2C_SLAVE_ADDR        0x50  //EEPROM地址
我读写24C01,写地址是0XA0,读地址是0XA1。需要改吗?为什么是0X50?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slave地址决定跟哪个从机进行通信   也就是IIC可以挂很多外设
每个都有自己的地址   0x50是24c01的地址而已
与你要读写的地址是两回事

楼主:
多谢版主。用单片机写都是0XA0(写),0xa1(读)。地址是0x50,还有一位是读/写位,DSP不用这样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用单片机写都是0XA0(写),0xa1(读)。地址是0x50,还有一位是读/写位,DSP不用这样做吗? ...

不是很了解
用单片机模拟IIC的时候  写A0和A1是利用最后一位是0还是1判断是写还是读
dsp中我觉得应该有专门的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