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TM32L系列的单片机有RTC吗?

楼主(2013-12-18):
看手册上说明STM32L系列的单片机内部有RTC模块,但是引脚说明上怎么没有VBAT管脚呢?如果没有VBAT管脚,那实时时钟怎么保存内部的寄存器一直运转呢?求大神解惑!

网友A:
STM32L内部有RTC,看参考手册电源章节,电源归主电压调节器开控制,未引出VBTA,要保持掉电运行,要在主电源上想办法。

AN3216 - STM32L1xxx hardware development getting started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stm32l系列是什么,不过这里可以查看相应的内部资源

网友C:
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