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寻求做变压器驱动(要实现1MHz 1500伏/200瓦)的高手

楼主(2013-12-18):
       产品中需要一个交流高压电源,正弦波 1MHz、1500V/200W,变压器估计可以从外面定制,
但是其驱动电路需要请人来做。交流幅值和峰形比较精确(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误差),
负载是一个十余pf的电容性负载。输入是一个可控的、精确的弱信号正弦波信号(可以理解
成一个信号发生器)。

     哪位有兴趣可以面谈技术细节和报酬。请站内或者邮件我:roboy@126.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Hz、1500V/200W
一个可控的、精确的弱信号正弦波信号

可以理解成输入是一个非常精确(理想)的信号源吧,其输出带运放,但驱动大功率的mos管估计还要处理一下,要求通过一个功放电路驱动变压器,在电容性负载上形成1500V的高压信号。

网友B:
万元级的成品台式电压表, 对50Hz的交流电压精度也只保证千分之一, 楼主想弄1MHz的, 准备花几个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元级的成品台式电压表, 对50Hz的交流电压精度也只保证千分之一, 楼主想弄1MHz的, 准备花几个亿呢? ...

哥们,没有那么邪乎,我觉得或许是靠一个比较好的反馈来实现。可以先从原理样机开始,比如1/100的精度先。基于这个可以先谈个价格也行。一步一步来。
这个东西的实物看起来如下面两张照片(来自不同的厂家),高压输出是双路的,所以看起来有两个高压线圈,不过照片里的电压要大得多,且功率也要很多。我这个需求只是个降压版的。而且我的驱动信号频率可以做微调,例如1MHz±200Hz来实现调谐,也就是说线圈电感、负载电容的误差可以用软件的方法来补偿。
我现在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低压端的放大电路是什么样的。用MOS管会不会导致波形有变形而影响精度。

你想做变压器还是放大器啊啊

楼主:
回复:lgz2006

我想做的是变压器的驱动电路,变压器应该请专业的公司绕一下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用变压器不是不可以,但你基本不可能成功

网友D:
你这个东西精度要求太高了,依我看只要保证稳定就行了
频率和电压问题不大

网友D:
你这精度太高,难已达到

网友E:
精度要求的确有点高,不过楼主说有别的方法控制,貌似可行,但是是不是可行还不好说哦

网友D:
你这不又现成的东西吗?抄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成输入是一个非常精确(理想)的信号源吧,其输出带运放,但驱动大功率的mos管估计还要处理一下 ...

这是一个谐波失真极小的东西,还缺少一个主要指标也许叫“电压调整率”什么的

网友G:
关心失真度要求

网友B:
5年后再来看这个贴子 ;P

网友H:
交流的要求精度要求太高了,直流的能实现。1M的交流精度这么高的100个亿都不可能有高手搞定的

网友F:
楼主表述可能有问题
交流幅值和峰形比较精确(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误差)

这一句不像是标准指标,可能有很多误读

网友I:
可以做到的,属于高压电压源的一种。
这种电源估计是用于测试容性负载参数用的。
最好有类似电源的参考,主要在于变压器那块的。
这么高的频率,磁芯可能是个问题。
有兴趣的话,请回我的消息,咱们再聊。

网友J:
楼主所说的这个东西,在你的整个电路系统里面估计算是成本最高的一块,毫不夸张……
从电子器件选型到PCB走线,以及抗干扰设计都非常讲究了,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工程师可以做到的东西。你去外面定做估计也没几个电源厂商敢接手,投入很大做出来给你开很高的价格,也吃不消,没钱赚他们又不干。

网友K:
具体给你发了邮件,请查收回复。

网友L:
电压调整率?是不是压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