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can总线发送接收超时中断程序

楼主(2013-12-18):
自己弄了几天没弄出来   求大神帮忙 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A:
2812开发板中自带的代码   没详细看
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开发板中自带的代码   没详细看
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不管有没有用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开发板中自带的代码   没详细看
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有没有关于超时的程序  发送超时重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关于超时的程序  发送超时重发的?

只有这个了呀

网友B:
你设计超时中断有什么实际运用还是单纯的调式啊

网友C:
        :L我的想法认为很简单,就是发不出去。。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个需要发送的列表,然后,通过CAN中断发送。

        因为没有终端,也就是说总线上没有响应发送过程,那么就会进入发送超时中断(你需要打开自动重发),同时,错误会进行累计,错误数分别为96,127,255,又会产生三种不同的中断方式,其中,当错误数达到255的时候,CAN的总线就会被关闭,需要重新打开。也就是关闭CAN后,重新使能CAN,使能中断。

网友D(2014-10-13):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认为很简单,就是发不出去。。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个需要发送的列表,然后,通过CAN中断 ...

楼主,你的can发送,接收超时搞好了没有?我现在搞好了发送超时,但接收超时搞不错,能不能交流下,谢谢!
QQ717046727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can发送,接收超时搞好了没有?我现在搞好了发送超时,但接收超时搞不错,能不能交流下,谢谢 ...

接收超时要自己在应用层写,根据你的CAN协议来。一旦发送超时了,有可能接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收超时要自己在应用层写,根据你的CAN协议来。一旦发送超时了,有可能接收吗? ...

发送超时了肯定不能接收,也有可能发送成功,但是接收超时了!
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发送超时和接收超时,先前中断配置的时候有问题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使用中断接收和发送,邮箱0~15能正常接收和发送,但是使用邮箱16~31就不能引起中断的产生。但如果不使用中断而采用轮徇的话,邮箱0~31都可以使用发送和接收,CAN是工作在正常模式的。
这说明了中断配置有问题,等下我把我的中断配置发上来,大家帮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引起这个原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送超时了肯定不能接收,也有可能发送成功,但是接收超时了!
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发送超时和接收超时,先 ...

中断对应的那个接收和发送寄存器是32位的,而对应接收和发送寄存器是16位的,这里需要使用影子寄存器,你看下,是否用影子寄存器shadow来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断对应的那个接收和发送寄存器是32位的,而对应接收和发送寄存器是16位的,这里需要使用影子寄存器,你 ...

原因已经找到时了,是我的中断处理函数有问题。如下:
if(ECanaShadow.CANGIF0.bit.GMIF0 == 1)  //表示有接收或发送中断产生
{
MboxNum = ECanaShadow.CANGIF0.bit.MIV0;
Canta = ECanaRegs.CANTA.all;
Canrmp = ECanaRegs.CANRMP.all;
if((Canta & (1<<MboxNum)) >0) //表示是发送中断
{
//处理发送中断
}
if((Canrmp & (1<<MboxNum)) >0)  //表示是接收中断
{
//处理接收中断
}
}
上面示例代码中的(1<<MboxNum)有问题,生成的是16位的整数,所以0~15邮箱中断能响应,16~31邮箱中断
不能进来处理。把(1<<MboxNum)改成((Uint32)1<<MboxNum)就可以了!
自己调试的时候粗心大意了,没有仔细看中断处理函数,谢谢大家了

网友E(2014-12-09):
can的超时功能如何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