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概述与故障分类知识详解

楼主(2013-12-18):
光电开关是传感器大家族中的成员,它把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光的强弱变化转化为电流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的。因为光电开关输出回路和输入回路是电隔离的(即电缘绝),所以它可以在很多场合得到应用。
   采用集成电路技术和SMT表面安装工艺而制造的新一代光电开关器件,具有延时、展宽、外同步、抗相互干扰、可靠性高、工作区域不乱和自诊断等智能化功能。这种新奇的光电开关是一种采用脉冲调制的主动式光电探测系统型电子开关,它所使用的冷光源有红外光、红色光、绿色光和蓝色光等,可非接触,无损伤地迅速和控制各种固体、液体、透明体、黑体、柔软体和烟雾等物质的状态和动作。
   接触式行程开关存在响应速度低、精度差、接触检测轻易损坏被检测物及寿命短等缺点,而晶体管接近开关的作用间隔短,不能直接检测非金属材料。但是,新型光电开关则克服了它们的上述缺点,而且体积小、功能多、寿命长、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检测间隔远以及抗光、电、磁干扰能力强。
   目前,这种新型的光电开关已被用作物位检测、液位控制、产品计数、宽度判别、速度检测、定长剪切、孔洞识别、信号延时、自动门传感、色标检出、冲床和剪切机以及安全防护等诸多领域。此外,利用红外线的隐蔽性,还可在银行、仓库、商店、办公室以及其它需要的场合作为防盗警戒之用。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可以采用降压检验法。其方法是:将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接在一个交流调压器上,再把调压器的输出电压调到100V左右,然后通电检验,并逐次进步电源电压来检验。

 故障实例一:开机便烧坏保险,输出电压为零。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开关管被击穿,发射极和集电极短路所造成的。此时可先将开关管拆下,测其发射极和集电极对地电阻,如为零或很小,则换掉即可。但也要检查下其它元器件有无题目后方能开机。

 故障实例二:光栅泛起“S”形的扭曲。这种题目应重点检查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一般是由于有一只二极管断路,由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这也可能是其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所致。

 故障实例三: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路泛起短路性故障,且开机烧保险。先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滤波电容是否严峻漏电。还可拔去消磁线圈插头,检查一下消磁热敏电阻有无短路性故障,如有应换新。

 故障实例四:开机无光栅、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未烧保险。这时应检查交流互感变压器是否开路、整流电路的限流电阻有无开路(烧断)失效,或整流二极管是否断路。

 故障实例五:无光栅、无显示,且机内发出异常声响。如发出“吱吱”声,说明振荡频率低,应检查与振荡有关的元件,如发出“嗒嗒”声,说明电源过流保护,应检查过流保护电路。

分类

    1、 按检测方式分类
   按检测方式可分为反射式、对射式和镜面反射式三种类型。对射式检测距离远,可检测半透明物体的密度(透光度)。反射式的工作距离被限定在光束的交点附近,以避免背景影响。镜面反射式的反射距离较远,适宜作远距离检测,也可检测透明或半透明物体。

   2、按结构分类
   光电开关按结构可分为放大器分离型、放大器内藏型和电源内藏型三类。
 (1)放大器分离型是将放大器与传感器分离,并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混合安装工艺制成,因      为传感用具有超小型和多品种的特点,而放大器的功能较多。因此,该类型采用端子台连接方式,并可交、直流电源通用。具有接通和断开延时功能,可设置亮、音动切换开关,能控制6种输出状态,兼有接点和电平两种输出方式。

 (2)放大器内藏型是将放大器与传感一体化,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表面安装工艺制成,使用直流电源工作。其响应速度局面(有0.1ms和1ms两种),能检测狭小和高速运动的物体。改变电源极性可转换亮、暗动,并可设置自诊断不乱工作区指示灯。兼有电压和电流两种输出方式,能防止相互干扰,在系统安装中十分利便。

 (3)电源内藏型是将放大器、传感器与电源装置一体化,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表面安装工艺制成。它一般使用交流电源,合用于在出产现场取代接触式行程开关,可直接用于强电控制电路。也可自行设置自诊断不乱工作区指示灯,输出备有SSR固态继电器或继电器常开、常闭接点,可防止相互干扰,并可紧密安装在系统中。

   3、光电开关工作原理
   由振荡回路产生的调制脉冲经反射电路后,由发光管GL辐射出光脉冲。当被测物体进入受光器作用范围时,被反射归来的光脉冲进入光敏三极管DU。并在接收电路中将光脉冲解调为电脉冲信号,再经放大器放大和同步选通整形,然后用数字积分或RC积分方式排除干扰,最后经延时(或不延时)触发驱动器输出光电开关控制信号。

 光电开关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回差特性,因而即使被检测物在小范围内晃动也不会影响驱动器的输出状态,从而可使其保持在不乱工作区。同时,自诊断系统还可以显示受光状态和不乱工作区,以随时监督光电开关的工作。

 4、光电开关的特点

 MGK系列光电开关是现代微电子技术发展的产物,是HGK系列红外光电开关的进级换代产品。与以往的光电开关比拟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具有自诊断不乱工作区指示功能,可及时告知工作状态是否可靠;
 对射式、反射式、镜面反射式光电开关都有防止相互干扰功能,安装利便;
 对ES外同步(外诊断)控制真个进行设置可在运行前预检光电开关是否正常工作。并可随时接受计算机或可编程控制器的间断或检测指令,外诊断与自诊断的适当组合可使光电开关智能化;
 响应速度快,高速光电开关的响应速度可达到0.1ms,每分钟可进行30万次检测操纵,能检出高速移动的微小物体;
 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提高前辈的SMT表面安装工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体积小(最小仅20×31×12mm)、重量轻,安装调试简朴,并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来源:快易购(qeg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