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热风枪,用烙铁卸LQFP64脚的MCU,可以么

楼主(2013-12-18):
没有热风枪,用烙铁卸LQFP64脚的MCU,可以么,有牛人尝试过么,有什么技巧

网友:
没这样拆过!

网友A:
别把脚搞断掉喽

网友B:
多拿几把烙铁,四边涂满锡,彻底溶化后镊子夹起

网友C:
你拆MCU做什么呢?想解密里面的程序?
如果确认是它坏了需要更换,直接把芯片切下来就行了,否则很容易把电路板搞坏了。

网友D:
2把烙铁左右手一起来,200脚就难,64脚也是1分钟的事
不过买个风枪也就1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拿几把烙铁,四边涂满锡,彻底溶化后镊子夹起

厉害,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MCU做什么呢?想解密里面的程序?
如果确认是它坏了需要更换,直接把芯片切下来就行了,否则很容易把电 ...

I need it

网友E:
还是上热风枪吧,今天中午刚到的,果断拆了一个LQFP64脚的芯片啊

网友F:
其实没有热风枪也可以的,找根细钢丝插到引脚内,钢丝一端固定,然后一边一边下

网友G:
拆下来的芯片还要吗?如果不要 直接将引脚隔断 ,用烙铁去除残余部分即可。如果要,将一根细金属线插在一排引脚下,用刀头堆锡,不要太多,待锡凝固的时候将线整体拉出,四面做四下就可以了,不一定好使,有可能取不下来还损坏板子,看你水平了。最好是风枪搞定了

网友H:
64脚基本是用烙铁拆,都拆习惯了

楼主:
搞定了,拽掉了两个焊盘

网友I:
没那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64脚基本是用烙铁拆,都拆习惯了

可不可以简述下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简述下方法

没有什么特殊方法,就是要耐心。
烙铁温度稍微高些的,功力好升温快,尤其大冬天的。烙铁太小的话,熔锡时间太长,一边融化另一边已经凝固,这样你怎么焊都焊不下,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你不是全部融化才推下芯片,而是借用一点蛮力推下芯片,及其容易将铜皮扯下来。除此之外,你单边加热过久,温度过高会损害焊盘,在一定时间一定温度的炭烧下,PCB并不容易吊脚,但长时间炭烧,本身引脚的吸附力会下降,容易脱盘。

操作的时候,
循环给四个边熔锡,四个边都被锡水融化的时候,就可以用镊子夹起来或推到一边去。一定要耐心的循环加热使四边都融化,不要试图拉扯下芯片。如果镊子夹不动不要用蛮力。

实在操作不好的,可以去买一种方形烙铁头,头部像口字型,直接扣在芯片四个边上加热,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没有什么特殊方法,就是要耐心。
烙铁温度稍微高些的,功力好升温快,尤其大冬天的。烙铁太小的话,熔锡 ...

:victory:毕竟是有经验之人,支持!

网友K:
64脚基本是用烙铁拆,都拆习惯了

兄弟,牛B啊。

网友L:
两把烙铁就行。四面涂锡加热。

网友M:
4把烙铁,2个人,拆下来还是不难的,祝LZ试验成功,最好是风枪,简单快捷方便。

网友N:
热风枪是必备工具,配以合适的出风口夹具,可以非常方便地拆下各种表贴芯片。
不是万不得已,不建议用烙铁的。

网友O:
堆锡,然后又烙铁平放一圈不动的拖到,烙铁同时慢慢提一边的口。

网友P:
我都是找个一毫米左右粗细的铜丝或长点儿的粗元器件引脚,弯成口字型,比芯片大一圈,放上正好落焊盘上,然后堆锡,一把烙铁搞定。

网友Q:
200多个脚都是用烙铁都行,首先你得选把足功率的调温电烙铁,最大功率90多瓦的,然后把温度调到400度以上。用烙铁在IC引脚四周密密加一堆有铅锡(操作时烙铁不要碰到IC引脚,以免损坏IC),顺时针沿圆周方向移动烙铁,等到锡成液态时倒转线路板,多脚IC就拆掉了,这招以前做过DVD解码板的很多人会,不过需要耐心和比较好的烙铁技术;或者买个热风枪(200多元)先把焊锡融在IC引脚上用相应加热头给均匀加热,等锡融化了在IC下用刀片轻轻一撬就行。加锡是为了均衡热量分布。大家的多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烙铁基本功良好的情况下,基础不好搞坏板子IC很正常,特别是单面板。建议先拿报废板练习再行动。

网友R:
用恒温铬铁的话很容易拆,而且一把铬铁就可以了。
温度比平时调高点,四面加锡每边加到引角上方都是满的,温度可以保持久点。能用有铅锡尽量用有铅的,无铅的难度大些。
然后铬铁就是每边点个两三秒,保持锡都是熔化的。这样就可以用镊子取下来了,不过小心点,焊盘容易掉。
这种办法还是尽量少用,换几次板子就焊盘就不好用了。
芯片也是这样,多次拆换后坏的机率比较大。
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都是找个一毫米左右粗细的铜丝或长点儿的粗元器件引脚,弯成口字型,比芯片大一圈,放上正好落焊盘上,然 ...

嗯,这方法听起来比较高

网友S:
二把烙铁,356脚的我都焊下来过。温度调高一点,到400以上。IC四周熔锡。技巧就是眼明手快。要多练习才行。以前在工厂当维修时练多了!我技术水平很差,但这焊接能力应该算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