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脉冲计数模式会和中断有冲突吗

楼主(2013-12-18):
使用了外部脉冲计数和中断,二者都是用的TIM2通道,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使能了外部计数,中断就不能使用了。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这个就是自动装载的计数值,由于计数是从0开始的,计数10000次后为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4;
    // 这个就是预分频系数,当由于为0时表示不分频所以要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 高级应用本次不涉及。定义在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TIx)
    // 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初始化定时器2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TRClockMode1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Cmd(TIM2,ENABLE);

        //  TIM_Cmd(TIM2,DISABLE);

                //TIM4 -> CCER  |= 0X0100; //开
//     TIM2->CCER &= 0XFEFF; //关

        }

如果屏蔽了这句TIM_ETRClockMode1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就能使用tim2中断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为什么啊,有什么软件上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我怀疑, 可能是芯片设计成这样的. 软件是无法更改硬件的设计的.

网友B:
只有中断不用计数。在中断中给一个变量Count_Number+1计数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 可能是芯片设计成这样的. 软件是无法更改硬件的设计的.

我更改了使用外部时钟的模式2,然后调用TIM2->SMCR&= 0XBFFF;//14位清零,禁止使用外部时钟模式2
这条语句就能使用另一个中断了,算是解决了
追加提问:nand和nor flash都能使用spi读写吗,读写方式有什么不同呢?还在学习,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中断不用计数。在中断中给一个变量Count_Number+1计数不可以吗?

这个试过了不行哦,外部时钟模式1好像没有办法停止,最后不得已换成外部时钟模式2了,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别,就因为外部时钟模式2可停止就换他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