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路中电流的变化问题

楼主(2013-12-18):
现有一个语音IC,工作电压3-6V,带负载工作电流MAX=170mA,使用如下 电路供电后,出现声音异常,好像是电流不够。求高人指点一二。
R2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谢谢2楼,我再看板子时发现有1000uF的电容。针对变化的电压,那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网友A:
  这种分压降压电路,属于高阻抗电源,不适合变化剧烈的负载。

  你的语音IC在发声时,电源供电电流随输出音频电流剧烈波动,在电流峰点,整流桥的输出电压已经低于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了。

用万用表测整流桥的输出电压,可以看到电压的剧烈波动。

整流桥后面接大的滤波电容可以减小电压波动,但很难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