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24C02怎么判断忙状态?

楼主(2013-12-18):
我用32的io口模拟I2C操作24C02,读入后,芯片是在执行内部写。
32的库里面有判断忙的函数,我自己模拟I2C怎么判断芯片内部写有没有完成呢?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记得可以在手册上看出来的,这个要看芯片需要多久处理,只要判断到AC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可以在手册上看出来的,这个要看芯片需要多久处理,只要判断到ACK就好了 ...

OK,thanks!怪我没有仔细看手册……谢谢哈,在你提醒下仔细又看了遍,找到应答查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thanks!怪我没有仔细看手册……谢谢哈,在你提醒下仔细又看了遍,找到应答查询了。 ...

我也时新手,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