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正弦波的逆变器?

楼主(2013-12-18):
就是震荡部分希望是正弦波而非方波,哪位能给个驱动电路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A:
这个真没有。

网友B:
淘宝现成的 自己去找 电源网 某个大牛的杰作。
采用TDS2285芯片作为正弦波逆变核心芯片,性能稳定。
包含升压和正弦波逆变控制部分,用户只需外接MOSFET功率器件,即可实现最高3KW正弦波功率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现成的 自己去找 电源网 某个大牛的杰作。
采用TDS2285芯片作为正弦波逆变核心芯片,性能稳定。
包含升 ...

DC-AC部分由H桥电路构成,通过L1,L2和C22滤波后得到纯正的正弦波,LZ要求的是:就是震荡部分希望是正弦波而非方波。所以直接告诉LZ这个真没有。

网友C: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LS的意思是正弦波驱动线性功放

网友E:
TDA7294可以做50W驱动.而且正弦波的失真极小!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