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8的I2C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3-12-18):
I2c, IO, TI, pi, RAM
我参照2808例程写24C01读写程序,发现中断进不去。请高手指点,哪里错了?谢谢!
// TI File $Revision: /main/3 $
// Checkin $Date: December 3, 2004   13:40:48 $
//###########################################################################
//
// FILE:    Example_280xI2c_eeprom.c
//
// TITLE:   DSP280x I2C EEPROM Example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0x header file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an external I2C EEPROM connected to
//    the I2C bus at address 0x50.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0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      GPIO18     GPIO29    GPIO34
//       Mode      SPICLKA    SCITXDA
//                  SCITXB
//       -------------------------------------
//       Flash       1          1        1
//       SCI-A       1          1        0
//       SPI-A       1          0        1
//       I2C-A       1          0        0
//       ECAN-A      0          1        1
//       SARAM       0          1        0  <- "boot to SARAM"
//       OTP         0          0        1
//       I/0         0          0        0
//
//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will write 1-14 words to EEPROM and read them back.
//    The data written and the EEPROM address written to are contained
//    in the message structure, I2cMsgOut1. The data read back will be
//    contained in the message structure I2cMsgIn1.
//
//    This program will work with the on-board I2C EEPROM supplied on
//    the F280x eZdsp.
//
//
//###########################################################################
// Original Author: D.F.
//
// $TI Release: DSP280x V1.30 $
// $Release Date: February 10, 2006 $
//###########################################################################

#include "DSP280x_Device.h"     // DSP280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0x_Examples.h"   // DSP280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2线接口的位操作,与单片机有关 */
#define  CH452_SCL_SET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3 = 1//{CH452_SCL=1;}
#define  CH452_SCL_CLR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33 = 1//{CH452_SCL=0;}
#define  CH452_SDA_SET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2 = 1//{CH452_SDA=1;}
#define  CH452_SDA_CLR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32 = 1//{CH452_SDA=0;}
#define  CH452_SDA_IN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2//(CH452_SDA)
#define  CH452_SDA_D_OUT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 = 1; //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对于双向I/O需切换为输出
#define  CH452_SDA_D_IN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 = 0; //{CH452_SDA=1;} //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对于双向I/O需切换为输入
/* CH451和CH452的常用命令码 */
#define CH452_NOP  0x0000     // 空操作
#define CH452_RESET     0x0201     // 复位
#define CH452_LEVEL  0x0100     // 加载光柱值
#define CH452_CLR_BIT 0x0180     // 段位清0
#define CH452_SET_BIT 0x01C0     // 段位置1
#define CH452_SLEEP  0x0202     // 进入睡眠状态
#define CH452_LEFTMOV   0x0300              //设置移动方式-作移
#define CH452_LEFTCYC   0x0301              //设置移动方式-左循
#define CH452_RIGHTMOV  0x0302              //设置移动方式-右移
#define CH452_RIGHTCYC  0x0303              //设置移动方式-右循
#define CH452_SELF_BCD 0x0380     //自定义BCD码
#define CH452_SYSOFF    0x0400     //关显示、键盘
#define CH452_SYSON1    0x0401     //开显示
#define CH452_SYSON2    0x0403     //开显示、键盘
#define CH452_SYSON2W   0x0423     //开显示、键盘, 真正2线接口
#define CH452_DSP       0x0500     //设置默认显示方式
#define CH452_BCD       0x0580     //设置BCD译码方式
#define CH452_TWINKLE   0x0600              //设置闪烁控制
#define CH452_GET_KEY 0x0700     // 获取按键
#define CH452_DIG0      0x0800     //数码管位0显示
#define CH452_DIG1      0x0900              //数码管位1显示
#define CH452_DIG2      0x0a00              //数码管位2显示
#define CH452_DIG3      0x0b00              //数码管位3显示
#define CH452_DIG4      0x0c00              //数码管位4显示
#define CH452_DIG5      0x0d00     //数码管位5显示
#define CH452_DIG6      0x0e00     //数码管位6显示
#define CH452_DIG7      0x0f00              //数码管位7显示

// Note: I2C Macros used in this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the
// DSP280x_I2C_defines.h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void   I2CA_Init(void);
Uint16 I2CA_WriteData(struct I2CMSG *msg);
Uint16 I2CA_ReadData(struct I2CMSG *msg);
interrupt void i2c_int1a_isr(void);
void pass(void);
void fail(void);
void CH452_Write(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H452_Read(void);
void CH452_I2c_Start();
void CH452_I2c_Stop();
void CH452_I2c_WrByte(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H452_I2c_RdByte();
#define I2C_SLAVE_ADDR        0x50
#define I2C_NUMBYTES          4
#define I2C_EEPROM_HIGH_ADDR  0x00
#define I2C_EEPROM_LOW_ADDR   0x30
// Global variables
// Two bytes will be used for the outgoing address,
// thus only setup 14 bytes maximum
struct I2CMSG I2cMsgOut1={I2C_MSGSTAT_SEND_WITHSTOP,
                          I2C_SLAVE_ADDR,
                          I2C_NUMBYTES,
                          I2C_EEPROM_HIGH_ADDR,
                          I2C_EEPROM_LOW_ADDR,
                          0x12,                   // Msg Byte 1
                          0x34,                   // Msg Byte 2
                          0x56,                   // Msg Byte 3
                          0x78,                   // Msg Byte 4
                          0x9A,                   // Msg Byte 5
                          0xBC,                   // Msg Byte 6
                          0xDE,                   // Msg Byte 7
                          0xF0,                   // Msg Byte 8
                          0x11,                   // Msg Byte 9
                          0x10,                   // Msg Byte 10
                          0x11,                   // Msg Byte 11
                          0x12,                   // Msg Byte 12
                          0x13,                   // Msg Byte 13
                          0x12};                  // Msg Byte 14

struct I2CMSG I2cMsgIn1={ I2C_MSGSTAT_SEND_NOSTOP,
                          I2C_SLAVE_ADDR,
                          I2C_NUMBYTES,
                          I2C_EEPROM_HIGH_ADDR,
                          I2C_EEPROM_LOW_ADDR};

struct I2CMSG *CurrentMsgPtr;    // Used in interrupts
Uint16 PassCount;
Uint16 FailCount;
void DELAY_1US()
{Uint16 i;
for(i=0;i<1000;i++)
{
}
}
void main(void)
{
   Uint16 Error;
   Uint16 i;

   CurrentMsgPtr = &I2cMsgOut1;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etup only the GP I/O only for I2C functionality
   InitI2CGpio();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I2CINT1A = &i2c_int1a_isr;
   //PieVectTable.I2CINT1A = &I2CINT1A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I2CA_Init();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 Clear Counters
   PassCount = 0;
   FailCount = 0;

   // Clear incoming message buffer
   for (i = 0; i < I2C_MAX_BUFFER_SIZE; i++)
   {
       I2cMsgIn1.MsgBuffer[i] = 0x0000;
   }
//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Enable I2C interrupt 1 in the PIE: Group 8 interrupt 1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1 = 1;
// Enable CPU INT8 which is connected to PIE group 8
   IER |= M_INT8;
   EINT;

//CH452_SDA_SET;
//CH452_SDA_CLR;
//CH452_SCL_SET;
//CH452_SCL_CLR;
   // Application loop
   for(;;)
   {

      //////////////////////////////////
      // Write data to EEPROM section //
      //////////////////////////////////
      // Check the outgoing message to see if it should be sent.
      // In this example it is initialized to send with a stop bit.
      if(I2cMsgOut1.MsgStatus == I2C_MSGSTAT_SEND_WITHSTOP)
      {
         Error = I2CA_WriteData(&I2cMsgOut1);
         // If communication is correctly initiated, set msg status to busy
         // and update CurrentMsgPtr for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Otherwise, do nothing and try again next loop. Once message is
         // initiated, the I2C interrupts will handle the rest. Search for
         // ICINTR1A_ISR in the i2c_eeprom_isr.c file.
         if (Error == I2C_SUCCESS)
         {
            CurrentMsgPtr = &I2cMsgOut1;
            I2cMsgOut1.MsgStatus = I2C_MSGSTAT_WRITE_BUSY;
         }
      }  // end of write section
      ///////////////////////////////////
      // Read data from EEPROM section //
      ///////////////////////////////////
      // Check outgoing message status. Bypass read section if status is
      // not inactive.
      if (I2cMsgOut1.MsgStatus == I2C_MSGSTAT_INACTIVE)
      {
         // Check incoming message status.
         if(I2cMsgIn1.MsgStatus == I2C_MSGSTAT_SEND_NOSTOP)
         {
            // EEPROM address setup portion
            while(I2CA_ReadData(&I2cMsgIn1) != I2C_SUCCESS)
            {
               // Maybe setup an attempt counter to break an infinite while
               // loop. The EEPROM will send back a NACK while it is performing
               // a write operation. Even though the write communique is
               // complete at this point, the EEPROM could still be busy
               // programming the data. Therefore, multiple attempts are
               // necessary.
            }
            // Update current message pointer and message status
            CurrentMsgPtr = &I2cMsgIn1;
            I2cMsgIn1.MsgStatus = I2C_MSGSTAT_SEND_NOSTOP_BUSY;
         }

         // Once message has progressed past setting up the internal address
         // of the EEPROM, send a restart to read the data bytes from the
         // EEPROM. Complete the communique with a stop bit. MsgStatus is
         // updated in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else if(I2cMsgIn1.MsgStatus == I2C_MSGSTAT_RESTART)
         {
            // Read data portion
            while(I2CA_ReadData(&I2cMsgIn1) != I2C_SUCCESS)
            {
               // Maybe setup an attempt counter to break an infinite while
               // loop.
            }
            // Update current message pointer and message status
            CurrentMsgPtr = &I2cMsgIn1;
            I2cMsgIn1.MsgStatus = I2C_MSGSTAT_READ_BUSY;
         }
      }  // end of read section

   }   // end of for(;;)
}   // end of main

void I2CA_Init(void)
{
   // Initialize I2C
   I2caRegs.I2CSAR = 0x0050;  // Slave address - EEPROM control code
   I2caRegs.I2CPSC.all = 9;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I2caRegs.I2CCLKL = 10;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CLKH = 5;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IER.all = 0x24;  // Enable SCD & ARDY interrupts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Take I2C out of reset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I2caRegs.I2CFFTX.all = 0x6000; // Enable FIFO mode and TXFIFO
   I2caRegs.I2CFFRX.all = 0x2040; // Enable RXFIFO, clear RXFFINT,

   return;
}

Uint16 I2CA_WriteData(struct I2CMSG *msg)
{
   Uint16 i;
   // Wait until the STP bit is cleared from any previous master communication.
   // Clearing of this bit by the module is delayed until after the SCD bit is
   // set. If this bit is not checked prior to initiating a new message, the
   // I2C could get confused.
   if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
      return I2C_STP_NOT_READY_ERROR;
   }

   // Setup slave address
   I2caRegs.I2CSAR = msg->SlaveAddress;

   // Check if bus busy
   if (I2caRegs.I2CSTR.bit.BB == 1)
   {
      return I2C_BUS_BUSY_ERROR;
   }
   // Setup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 MsgBuffer +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msg->NumOfBytes+2;

   // Setup data to send
   I2caRegs.I2CDXR = msg->MemoryHighAddr;
   I2caRegs.I2CDXR = msg->MemoryLowAddr;
// for (i=0; i<msg->NumOfBytes-2; i++)
   for (i=0; i<msg->NumOfBytes; i++)
   {
      I2caRegs.I2CDXR = *(msg->MsgBuffer+i);
   }
   // Send start as master transmitter
   I2caRegs.I2CMDR.all = 0x6E20;
   return I2C_SUCCESS;
}

Uint16 I2CA_ReadData(struct I2CMSG *msg)
{
   // Wait until the STP bit is cleared from any previous master communication.
   // Clearing of this bit by the module is delayed until after the SCD bit is
   // set. If this bit is not checked prior to initiating a new message, the
   // I2C could get confused.
   if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
      return I2C_STP_NOT_READY_ERROR;
   }
   I2caRegs.I2CSAR = msg->SlaveAddress;
   if(msg->MsgStatus == I2C_MSGSTAT_SEND_NOSTOP)
   {
      // Check if bus busy
      if (I2caRegs.I2CSTR.bit.BB == 1)
      {
         return I2C_BUS_BUSY_ERROR;
      }
      I2caRegs.I2CCNT = 2;
      I2caRegs.I2CDXR = msg->MemoryHighAddr;
      I2caRegs.I2CDXR = msg->MemoryLowAddr;
      I2caRegs.I2CMDR.all = 0x2620;   // Send data to setup EEPROM address
   }
   else if(msg->MsgStatus == I2C_MSGSTAT_RESTART)
   {
      I2caRegs.I2CCNT = msg->NumOfBytes; // Setup how many bytes to expect
      I2caRegs.I2CMDR.all = 0x2C20;   // Send restart as master receiver
   }

   return I2C_SUCCESS;
}
interrupt void i2c_int1a_isr(void)     // I2C-A
{
   Uint16 IntSource, i;
   // Read interrupt source
   IntSource = I2caRegs.I2CISRC.all;
   // Interrupt source = stop condition detected
   if(IntSource == I2C_SCD_ISRC)
   {
      // If completed message was writing data, reset msg to inactive state
      if (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WRITE_BUSY)
      {
         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INACTIVE;
      }
      else
      {
         // If a message receives a NACK during the address setup portion of the
         // EEPROM read, the code further below included in the register access ready
         // interrupt source code will generate a stop condition. After the stop
         // condition is received (here), set the message status to try again.
         // User may want to limit the number of retries before generating an error.
         if(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SEND_NOSTOP_BUSY)
         {
            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SEND_NOSTOP;
         }
         // If completed message was reading EEPROM data, reset msg to inactive state
         // and read data from FIFO.
         else if (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READ_BUSY)
         {
            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INACTIVE;
            for(i=0; i < I2C_NUMBYTES; i++)
            {
              CurrentMsgPtr->MsgBuffer[i] = I2caRegs.I2CDRR;
            }
         {
         // Check recieved data
         for(i=0; i < I2C_NUMBYTES; i++)
         {
            if(I2cMsgIn1.MsgBuffer[i] == I2cMsgOut1.MsgBuffer[i])
            {
                PassCount++;
            }
            else
            {
                FailCount++;
            }
         }
         if(PassCount == I2C_NUMBYTES)
         {
            pass();
         }
         else
         {
            fail();
         }

      }

    }
      }
   }  // end of stop condition detected

   // Interrupt source = Register Access Ready
   // This interrupt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n the EEPROM address setup portion of the
   // read data communication is complete. Since no stop bit is commanded, this flag
   // tells us when the message has been sent instead of the SCD flag. If a NACK is
   // received, clear the NACK bit and command a stop. Otherwise, move on to the read
   // data por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else if(IntSource == I2C_ARDY_ISRC)
   {
      if(I2caRegs.I2CSTR.bit.NACK == 1)
      {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I2caRegs.I2CSTR.all = I2C_CLR_NACK_BIT;
      }
      else if(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SEND_NOSTOP_BUSY)
      {
         CurrentMsgPtr->MsgStatus = I2C_MSGSTAT_RESTART;
      }
   }  // end of register access ready
   else
   {
      // Generate some error due to invalid interrupt source
      asm("   ESTOP0");
   }
   // Enable future I2C (PIE Group 8) interrupts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8;
}
void pass()
{
    asm("   ESTOP0");
    for(;;);
}
void fail()
{
    asm("   ESTOP0");
    for(;;);
}

网友A:
没写过啊   帮忙顶